夹爪机构

楼主(2019-08-05):
夹爪机构,现在抓取手机镜头是用3指夹爪,要装滑环之类的很麻烦   看见国外那边卖标准件的  好像也是小型夹爪机构  但是他们不是气动的  感觉是下压后直接卡住 镜片   谁知道哪里有卖这种的

网友:
你的夹爪有哪些动作?需要滑环,是因为有旋转吧

网友:
试试多指灵巧手,

网友:
镜头锁付机?

网友(点评):
嗯 自己弄机构可以 就怕精度做不到 所以问下哪里有卖这种标准的 机构可以压缩很多

网友(点评):
夹臂外面挂一层O圈 或者环形弹簧就行 ,但是还是买标准的靠谱些,所以问下哪里有卖

网友(点评):
手机镜头锁付机多数是用吸的方式,吸起后旋转锁付到镜座里面再调焦,如果是夹取请问怎么锁付到镜座VCM马达里面呢?

网友:
piSoftGrip可以试一下

网友:
|ahway发表于 08-05 17:18piSoftGrip可以试一下

这个是柔性抓手吗,什么品牌的,多少钱一个?

网友(点评):
PIAB 最新的piSoftGrip柔性软爪,类似于吸盘直接使用,不需要额外的控制器,单价1000内。

网友(点评):
可以的,价格也不贵啊。这个价位的抓取力是多少?

网友:
估计不便宜

网友:
镜头锁付机学习了。

网友A:
不就是大力钳子尾巴的螺丝拧的最松的吗?

网友:
再举例子?
有些橱柜啊,或者门窗的门板,你打开或关闭,中间是最吃力的,然后那门半,在两头,都是自动死靠外侧的。(没有磁铁的哦。。。)

网友A:
再举个例子?

船型开关,知道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大力钳子尾巴的螺丝拧的最松的吗?

不知所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举个例子?

船型开关,知道的吧?

不知所云 X 2

网友:
我说的一大堆东西,都以一个共同点:就是内部都有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