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内孔磨床请教

楼主(2019-08-05):
问一下各路大神有没有接触过电火花内孔磨床,我们公司有一种产品上有3只2.02的小孔,对位置度和三孔平行度有较高要求,现在的钻铰工艺合格率不达要求。所以考虑用热处理后精磨内孔。电火花磨床有应用过的大神望赐教。

网友:
没用过呀

网友A:
电火花磨床加工生产中往往遇到一些较深、较小的孔,而且精度和表面粗糙度要求较高,工件材料(如磁钢、硬质合金、耐热合金等)的机械加工性能很差。采用磨研方法加工这些小孔时,生产率太低,采用内圆磨床磨削也很困难,因为内圆磨床磨削小孔时砂轮轮轴很细,刚度很差,砂轮转速也很难达到要求。例如,磨直径1.5mm的内孔,砂轮外径为1mm,取线速度为15m/s,则砂轮转速为30000 r/min,制造这样高速的磨头比较困难。

网友:
电火花磨床还是头回听说。

网友:
电火花穿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火花磨床加工生产中往往遇到一些较深、较小的孔,而且精度和表面粗糙度要求较高,工件材料(如磁钢、硬质 ...

请教,你接触过这样的内孔磨床吗?

网友B:
电火花小孔内圆磨床是比较稀有的一种机床。
楼主你的零件三孔位置度和平行度的超差你们认为是由什么引起的?(机床误差? 刀具误差? 还是工艺系统刚性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火花小孔内圆磨床是比较稀有的一种机床。
楼主你的零件三孔位置度和平行度的超差你们认为是由什么引起的 ...

平行度超差是2.0小孔是直接用钨钢钻头打出来的孔,再用铰刀铰孔,这中间排削不畅就会引起孔位直线度偏差,加上经过量棒延伸放大,平行度就会有不稳定的产品出现。这产品还要热处理所以会有微量变形。现在考虑热处理后用火花磨床精加工。

网友:
电火花磨床,顾名思义,应该是切屑力很小,所以才精度高。

网友:
这个机床,确实没用过啊!

网友(2019-10-24):
保持谦虚的态度,谨言慎行,默默在一旁学习

网友:
保持谦虚的态度,谨言慎行,默默在一旁模仿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