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孔65锰钢片表面处理的方法

楼主(2019-08-05):
今天想和大家探讨一个小问题,60*10*0.3的淬火硬料的弹簧片,大家都是怎么做表面处理的。
喷塑电镀都没地方挂
滚镀又会粘在一起,镀不均匀
有没有比较实用的表面处理工艺啊?和各位讨教

网友:
表面镀蓝白锌,可以用铁丝绳穿起来,在表面处理。

网友(点评):
表面无孔哦

网友:
如果批量很小很小,你可以做一个铁丝笼,把零件放进去,然后滚镀,这是我想到的唯一办法

网友:
铁丝绑起来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