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用在加工中心有冷却水喷射怎么防水效果最好

楼主(2019-08-05):
感谢大神帮忙

网友A:
不好解决啊,用罩子密封的话,会影响伺服电机散热的,不密封的话还会进水,楼主可不可以把伺服电机挪出机床出水的地方啊

网友:
只能做个大一点的罩了

网友:
伺服电机有一定的防护等级,只要不是泡在水里或直喷上面,问题不大,水正面隔离就行。

网友:
航空插头什么的地方,尤其是通过线缆的地方,密封做好了就没啥问题了吧。。。

网友:
电气插头防水等级IP67,普调状况在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解决啊,用罩子密封的话,会影响伺服电机散热的,不密封的话还会进水,楼主可不可以把伺服电机挪出机床 ...

是的,之前就是用的遮挡,但是效果不好

网友:
线缆接口防护好点应该没问题,其他地方打胶。以前水切割这样搞过。

网友B:
用罩子罩住,罩子上加一根管连上排风机散热,我见过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罩子罩住,罩子上加一根管连上排风机散热,我见过这样的

把电机全封闭吗

网友:
是否考虑采用其他冷却方式,不用冷却液?
我们就用过其他冷却方式的用于机加工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