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和铝型材装配

楼主(2019-08-05):
导轨宽度20MM,铝型材采用8080的,宽度是80 ,双槽,如何装配啊,对啦,导轨比较长2500MM吧,尽量不要选择在铝型材上打孔,怕精度不够。

1

1

2

2

楼主:
没得想法啊,非标设备难搞啊

网友A:
我们都是在导轨与型材间加一块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在导轨与型材间加一块板

长度太长,2.5M.板子不好加工啊

网友B:
我们这也是导轨和铝型材之间加块板,要不然精度真的保证不了

网友C:
1.别人有些简单的都是直接把导轨安装在T型上面,用T型螺母
2.想要精度高一点的,就非标铝型材加工。模组型材之类的,自己二次加工打孔

网友D:
垫板你也不加,孔又不打,你想干嘛,用T型螺母锁吗?装导轨都没有基准边了,毫无精度可言。还不如专门外购导轨的型材底座来的好。

网友E:
拧紧导轨的螺钉过程中,铝型材表面已经变形,铝型材要定做很厚的,才能直接装。

网友F:
做过用用T型螺母装在双槽的一个槽上。

网友G:
可参考如下固定方式

网友H:
引用 楼主:
长度太长,2.5M.板子不好加工啊

兄弟,你就不能把板子分段做? 导轨别和铝型材直接连接,铝合金材质比较软,时间长了螺丝都会松动的,在铝型材上打孔固定一块垫板,然后导轨固定在垫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参考如下固定方式

感谢大佬,我好像有点思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兄弟,你就不能把板子分段做? 导轨别和铝型材直接连接,铝合金材质比较软,时间长了螺丝都会松动的,在 ...

咨询上银厂家了,他说可以帮忙打孔,价格可能贵一些,分段的话,怕有缝隙装配不好,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也是导轨和铝型材之间加块板,要不然精度真的保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别人有些简单的都是直接把导轨安装在T型上面,用T型螺母
2.想要精度高一点的,就非标铝型材加工。模组型 ...

自己水平有限,加工打孔不容易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垫板你也不加,孔又不打,你想干嘛,用T型螺母锁吗?装导轨都没有基准边了,毫无精度可言。还不如专门外购 ...

大哥批评的是,我师父已经骂我一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拧紧导轨的螺钉过程中,铝型材表面已经变形,铝型材要定做很厚的,才能直接装。

8080的铝型材,我觉得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过用用T型螺母装在双槽的一个槽上。

最好两个槽都能利用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度太长,2.5M.板子不好加工啊

一定要一整根吗?

网友I:
这样承载重物会变形,需要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样承载重物会变形,需要注意一下

mingbai

网友:
我们直接装在槽里的 用8080的欧标铝型材

网友:
在型材上加块垫板,直接固定在型材的两条槽内

网友:
看得有点蒙圈。你可以选用那种带底座的承重型导轨。下面可以保证强度。

网友:
不加厚的垫板,不打孔,你还要啥精度

网友:
加了垫板后怎么保障平面度   要再加工一刀吗

网友:
加板,玻纤板或者电木板之类的都可以,不够长就分段,打孔,用T型螺母或者一字连接件固定

网友:
最好先说你的精度要求是多少,要是没要求我觉得直接锁在型材槽里就行。我之前公司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你都用了铝型材了,在中间加板把,不然你的精度达不到的,铝型材表面是不平的

网友J:
用SBR  TBR系列导轨可以尝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SBR  TBR系列导轨可以尝试解决

已经选的上银家的导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已经选的上银家的导轨

以后这些导轨  丝杆  直线轴承可以找我   2901375169@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以后这些导轨  丝杆  直线轴承可以找我

有啥优势不?你家de

网友:
要精度和强度的话,用厚的铝材补充加工。
要强度的话,这么长,最简单的就是利用T型槽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啥优势不?你家de

最关心的价格有优势  质量稳定 加我扣扣 2901375169

网友K:
中间加块过渡板可以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中间加块过渡板可以么

没错,一般用过渡板,或者定做非标型材。
LZ这个2.5M,过渡板要厚一点,宽一点,两个槽用T型螺母固定。

不知道能不能磨一下,接刀能否达到精度要求。

看工况的要求。

网友:
只能说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错,一般用过渡板,或者定做非标型材。
LZ这个2.5M,过渡板要厚一点,宽一点,两个槽用T型螺母固定。
...

感谢m

网友(2019-12-11):
引用 楼主:
有啥优势不?你家de

质量和价格  服务都具备优势  QQ 2901375169  细聊

网友:
图像牛逼啊

网友:
铝型材表面光一刀,锁在型材槽里

网友:
两根导轨平行布置的话,最好加一块垫板。两根导轨平行安装对与导轨底面配合的平面有平行度误差的要求(具体数值与导轨规格以及导轨间距有关),直接装在型材面上的话,一个是型材本身的高度不一致,一个是看你的结构,型材下面垫的型材只是靠角座侧面固定,受力时本身也会有位移,进一步加大两根导轨底面配合面的高度误差。这样布置装配水平高的话,装配时可能装的上去,临时用用可能也没什么,但时间久了有可能不满足配合要求了,导致导轨和滑块间作用力过大,容易损坏

网友:
直接装在铝型材上本来就没精度。你那是做什么用途的精度要求多少。

网友(2021-06-07):
引用 网友G:
可参考如下固定方式

哥,这是标准的型材吗?

网友(2022-07-23):
实际这么装精度就挺难保证了。我装过,还加了垫板。但是实际铝型材槽有间隙的,即使加了垫板会下坠。最上方最好加个板拉住垫板保持设计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