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磨件加工 零件上焊接硬质合金

楼主(2019-08-05):
我们设备上有部分零件需要有很高的耐磨性能,不知是否有朋友能加工或者请教一下加工方法。

网友:
精度要求高的地方可以磨削的,开粗用加工中心即可

网友A:
就是镶钨钢嘛!钨钢跟钢焊接在一起,然后再加工!比较简单,也省钱!

网友:
最好是用钨钢材料加工出来,这样整体硬度都有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镶钨钢嘛!钨钢跟钢焊接在一起,然后再加工!比较简单,也省钱!

就是这个意思,只是以前没接触过此类零件的加工您知道在哪能做这种零件吗。

网友:
高硬度材料的加工方法也比较多。
最简单的方法使用常规加工工艺,切削刀具用硬度更高的金刚石、CBN等刀具。另外还有声光电等特殊加工工艺。 尺寸和表面要求高的部位往往还要精磨或抛光。
总得来说,要看具体的材料及材料性能(硬质合金的具体牌号很多,性能也差别较大)、尺寸公差、表面粗糙度、零件批量以及现有条件等多方面情况综合而定。 我们对此有一定经验,有兴趣可以私聊进一步沟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只是以前没接触过此类零件的加工您知道在哪能做这种零件吗。

要做几件?我们可以做!

网友(2019-11-09):
硬质合金的可以找我,13877426652

楼主:
|矿泉水777发表于 08-08 08:14
要做几件?我们可以做!

您好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我的QQ986041907

楼主:
|weianrong1发表于 08-07 17:15高硬度材料的加工方法也比较多。

最简单的方法使用常规加工工艺,切削刀具用硬度更高的金刚石、CBN等刀具。另外还有声光电等特殊加工工艺。 尺寸和表面要求高的部位往往还要精磨或抛光。

总得来说,要看具体的材料及材料性能(硬质合金的具体牌号很多,性能也差别较大)、尺寸公差、表面粗糙度、零件批量以及现有条件等多方面情况综合而定。 我们对此有一定经验,有兴趣可以私聊进一步沟通。
QQ986041907

网友:
耐磨加工可以找我

楼主:
|554737483发表于 11-29 14:11耐磨加工可以找我
你好怎么联系呢?

网友(2019-12-11):
用SKD11  热处理前加工留零件余量,热处理完了平磨,异型孔放电好了,螺钉过孔可以初加工的时候尺寸一次到位

楼主(2021-01-12):
引用 网友A:
要做几件?我们可以做!

怎么联系你我QQ986041907,我不能发私信

网友:
粉末堆焊机设备用的是 硬质合金粉末 喷在工件上的。

网友:
3楼的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