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旋转气爪

楼主(2019-08-06):
旋转气爪360度,那些品牌好一点求推荐

网友:
常用的SMC,或者亚德客都有

楼主:
他们好像只有180度的,没有360的

网友:
360度的太小众了,一般都没有吧。要不你买个180度的旋转气爪,在后面在装一个180度的旋转气缸。

网友A:
旋转气缸吧?转360和不转有什么区别?

楼主:
旋转缠绕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旋转气缸吧?转360和不转有什么区别?

你问的是不是这种气动卡爪?可以360°转的。

楼主:
这种好像SMC也只有180度的吧,
我说的是类似八爪上面带伺服电机的

网友B:
360有用?能上360是不是要求多位置,中孔电机,东方马达可看一下

网友:
气爪类的执行气动配件,还是雄克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0有用?能上360是不是要求多位置,中孔电机,东方马达可看一下

好的谢谢

网友:
怎么合作的?能否微信详聊15838306505高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