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标注,这样可以吗?

楼主(2019-08-06):
各位大哥,冒昧问下下方图纸这样标注是正确的吗?标两端会不会更清晰一些?

网友A:
保持现有,一侧剖开标2-M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持现有,一侧剖开标2-M22

谢谢哥~

网友B:
建议全剖,一侧标注2X M22↓35

网友C:
正反M22,
1.就问你自己能不能看的懂
2.能不能加工的出来
3.按图纸加工出来是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
我觉得用一个视图够行了吧,中间断开画个轴断面,这样你还能把图放大一些。
直径小于φ20可以不写,反正都要加工,给个小切削量的尺寸就够了。

网友:
没看懂。什么是正反M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全剖,一侧标注2X M22↓35

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反M22,
1.就问你自己能不能看的懂
2.能不能加工的出来

就是感觉会给别人造成误解,所以问一下。
谢谢。

网友:
1、中间断开,画个全剖视图,一般底孔的直径就是螺纹直径减去螺距,没有特殊要求不标,
2、看图理解你中间有个直径15的通孔,但又写了小于20,是否是要找一根符合要求的管子加工,这里不清晰

网友:
两端都要剖开表明M22左旋,另一端标右旋
可以局部剖视,然后断裂视图,现在这样在图纸上显得太细了,标注尺寸太挤

网友:
正反直径22,确实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