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公司还在坚持下发装配工艺卡

楼主(2019-08-06):
装配工艺简介基本概念:
装配
    按照一定的技术要求,将若干个零件装成一个组件或部件,或将若干个零件,部件装成一个机器的工艺过程,称为装配
部件装配
    凡是将两个以上的零件结合在一起或将零件与几个组件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装配单位的装配工作叫部件装配
装配工序
    由一个或一组工人在不更换设备或地点的情况下完成的装配工作叫装配工序

装配方法:
    完全互换装配法:在装配时各配合零件不经修配、选择或调整即可达到装配精度的方法。
     选择装配法:    将组成环的公差放大到经济加工精度,通过选择合适的零件进行装配,以保证达到规定的安装精度。
    调整装配法:   装配时,根据装配实际的需要,改变产品中可调整的零件的相对位置或选用合适的调整件以达到装配精度的方法。
    修配装配法:   装配时,根据装配的实际需要,在某一零件上除去少量预留修配量,以达到装配精度的方法。
装配工作的要点:
    零件的清理和清洗工作。
    清理工作包括去除残留的型砂、铁锈、切削等。
    相配表面在配合或连接前的润滑。
    相配零件的配合尺寸要准确。试车时的事前检查。
    边装配边检查
    试车时的事前检查。
    装配尺寸链:指把影响某一装配精度的有关尺寸彼此按顺序地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封闭图形,这些相互关联的封闭尺寸图形,称为装配尺寸链。全部组成尺寸为不同零件设计尺寸。
组成装配尺寸链至少有增环,减环和封闭环
    装配尺寸链的计算:
    根据装配方法,尺寸链的解法有完全互换法,选择法,修配法和调整法
    封闭环基本尺寸,等于增环的基本尺寸之和减去减环的基本尺寸之和
    封闭环的公差,等于所有组成环的公差之和

装配工艺规程:
组成:
Ⅰ)装配前的准备工作:对零件进行清理和清洗;对某些零件进行修配,密封性实验或旋转件的平衡实验
Ⅱ)装配工作:装配工作包括部件装配和总装配。把零件和部件结合成一台完整产品的过程称为总装配。产品在进入总装以前的装配工作称为部件装配。部件装配是从蕨零件开始的,装配蕨件可以是一个精简也可以是低一级的装配单位
Ⅲ)调整,精度检查和试车:调整是指调节零件或机构的相对位置;装配精度检验包括工作精度检验和几何精度检验;试车是机器装配后,按设计要求进行运转实验;喷漆,涂油和装箱
制定装配工艺规程内容
原则:1.保证产品装配质量;2.合理安排装配工序;3.尽可能少占车间的生产面积
方法:1.要对产品进行分析;2.确定组织形式;3.制定装配工艺卡片
内容:1.确定装配技术要求;2.制定检验方法;3.选择装配所需设备,工具;4.制定时间定额.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2 项 ), 共有 143 人参与投票
16.46% (26)
17.72% (28)
34.81% (55)
4.43% (7)
9.49% (15)
17.09% (27)

网友:
做机械设备制造的都应该有,没有装配工艺卡,怎么保证机器的装配精度和整机质量?

网友(点评):
批量性的产品通常都有装配工艺卡吧,打样的非标产品多半应该是没有的,一是来不及弄,二是弄了装配工也不看,三是很多设计者都不会做装配工艺卡

网友(点评):
稍微正规点单位,设计和工艺都会分开的吧,除非实在没人,但也会搞个工艺卡之类的

网友(点评):
你以为我们都做的是飞机,轮船,发动机啊?其实好多都是没风险的粗活,所以工艺要不要无所谓。

网友A:
为什么没有设计去装这个选项,我们都是设计装

网友(点评):
非标可以装,年产几十万台的设备各种工艺卡必不可少。

网友:
做非标设备的表示从来没有见到过装配工艺卡

网友:
一些老师傅都是借鉴工艺卡,然后再按照自己的思想去装配

网友:
没有工艺卡的,但有装配BOM给车间备料也做流转清点用。至于装配工艺,通常会用通用工艺和工艺纪律检查的手法去管控,有通用的回转支承、减速机、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没有设计去装这个选项,我们都是设计装

666666

网友:
装了也没几个人看。。

网友:
我厂在用工艺卡

网友:
概念不明确!

网友:
我们只要装配图就行了,其他的全靠工人师傅自己领悟

网友:
这个非常重要,特别再非标装配制造业尤为明显。

网友:
技术文件还是必须的,但是车间很多工人都不看这个

网友B(2019-09-25):
一般小厂也不搞啥大的东西,零部件超过200的都少,所以装过一遍,第二遍可以不用工艺的,弄了也是样子货;只有在那种大型企业,需要有传承的企业,这些东西是有用的!

网友(2019-12-29):
引用 网友B:
一般小厂也不搞啥大的东西,零部件超过200的都少,所以装过一遍,第二遍可以不用工艺的,弄了也是样子货; ...

没有传承,要发展也很难吧。特别是机加工行业。

网友(2020-11-24):
没有装配工艺卡,怎么保证机器的装配精度和整机质量?

网友:
以前做钢构用这个,毕竟焊接安装顺序有要求。现在非标,都是直接干,精度凭设计跟经验。

网友(2022-02-11):
我们出设计部门出装配工艺图
装配工艺卡没有搞过

网友(2023-12-21):
看公司体系,我们的体系必须是严格执行工艺

网友(2024-09-11):
守规矩的企业不多

网友:
能坚持下发装配工艺卡的公司肯定各个部门健全,人员齐备,各司其职,流程清晰。试问有多少这样不差钱的规上企业哦。

网友:
装配工艺卡是不是早些年的叫法啊?一般车间里面不是用作业指导书WI的吗?

网友:
目前我这还有

网友:
哎,我们是传统国企,还在按传统编装配工艺,不过也就是应付检查,军品要审资料的。不管对不对,主要是得有

网友C:
现在应该很多人都没见过这东西,我第一次见还是在高中的机械加工工艺这本书上

网友(点评):
大部分非标的基本没有,直接来,装不上就改,这修修那磨磨

网友(2024-10-16):
我以前的单位最先是工艺部,后来变成工艺科,最后变成工艺组。现在就一些特种工艺有专门的工艺员在做,隶属技术部。其他的如果需要工艺的话有设计自己来搞。基本上来说现在除了特种工艺以外的工艺都是应付各种检查和审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应该很多人都没见过这东西,我第一次见还是在高中的机械加工工艺这本书上

牛!!高中的机械加工工艺这本书上。高中就有机械加工工艺这书呀

网友(点评):
职高有的,我记得是本黄白色的书

网友(2025-07-10):
很少了,基本是研发在指导装配

网友:
我们也在用工艺卡

网友(2025-08-29):
工艺卡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