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工况下,需要如何选丝杆和电机,还有联轴器

楼主(2019-08-06):
丝杆为水平安装,速度大概要求1m/s,负载30kg,丝杆有效行程在2200mm左右,需要如何配电机,丝杆直径多大,联轴器要选多大的

网友:
负载不小,又比较长,估摸着要50,60粗的丝杆了

网友:
相信我,你最后不会买丝杆。

随便找个型号,询一下价格。就马上就会改主意

网友:
估计丝杠直径20-25足够了,导程按照要求的速度来选取

网友:
这么长的丝杠,直径至少32以上,否则旋转过程中会有抖动的情况。

网友:
先说一下你的定位精度吧,主要还是根据往复定位精度来选择联轴器,电机,和传动方式的,1m/s的速度对于丝杆来说还是比较快的,30KG负载对于机架的强度要求较高

网友:
查下资料

网友:
2.2m就不要用丝杆了吧。

网友:
行程这么长,速度这么快,线轨和丝杆加起来成本也不便宜了,直接上直线电机吧

网友:
精度不高的话,建议同步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