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簧配合按钮--弹力是否足够

楼主(2019-08-06):
请教下大家核算弹力是否足够。

如截图,这个玩具小部件的工作原理:安装在底座(2)上的按钮(1),通过压缩压簧(b),抬起左端的挂钩(3)。

弹簧参数(线径/自由长度/材质/压缩长度)已知,可以算出按钮按到底时的弹力。但是不知道如何判断这个弹力是否可以顶起挂钩(1/2/3材料都是PC料),转轴(a)两端比例可调(可按1:1)

请问,是否有方法不用实物即可模拟判断出结果?

网友A:
你应该考虑的是需要什么感觉,线径你可以一样买一点测试出来,也就那几种

网友B:
这个结构完全按不下去。没有弹簧也不行

再仔细想想吧

网友C:
这结构实现不了你想要的功能

网友D:
按钮靠近挂钩的部分要再减短点,弹簧的弹力跟线径和圈数有关。高度一定的情况下,线径越大弹力越大,圈数越多弹力越小。

网友E:
3的结构不全,a转轴没看到。整体机构可能需要修改;

若想测试,可以3D打印。

可以留个email,交流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完全按不下去。没有弹簧也不行

再仔细想想吧

请教下,按不下去是指?
是指活动空间吗?在solidwork上绕轴模拟,有旋转的间隙,底部没有干涉(不知道是否前一副图上轴的位置误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考虑的是需要什么感觉,线径你可以一样买一点测试出来,也就那几种

嗯,不能理论计算的话,打算3D打印回来试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结构实现不了你想要的功能

见7楼,是那个活动空间的考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钮靠近挂钩的部分要再减短点,弹簧的弹力跟线径和圈数有关。高度一定的情况下,线径越大弹力越大,圈数越 ...

嗯,不能理论计算的话,打算3D打印回来试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3的结构不全,a转轴没看到。整体机构可能需要修改;

若想测试,可以3D打印。

谢谢,是7#活动空间那个考量吗?

3D打印学校有,不能理论计算的话,只好打印出来试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7#活动空间那个考量吗?

3D打印学校有,不能理论计算的话,只好打印出来试下了。

没看到你说的a,转轴。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按不下去是指?
是指活动空间吗?在solidwork上绕轴模拟,有旋转的间隙,底部没有干涉(不知道 ...

整体动作,我觉得可行的。

图中有很多细节问题,例如成功率比较低。

网友F:
b是一个拉簧?你这个结构自由状态下就是想要2和3被顶出去吗?
一般来说2和3还是要有实物啊,拿个测力计试一下拉出去需要多少力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b是一个拉簧?你这个结构自由状态下就是想要2和3被顶出去吗?
一般来说2和3还是要有实物啊,拿个测力计试 ...

b不是拉簧,试压缩弹簧。

2是底座不动,按钮往下压,把3顶出去。

嗯,没有理论计算的话,准备3D打印验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体动作,我觉得可行的。

图中有很多细节问题,例如成功率比较低。

嗯,细节要调。

PS:题外话,你最近注册的,等级升得好快啊(大拇指)

网友(点评):
方便留个email,交流下心得哦

网友F:
引用 楼主:
b不是拉簧,试压缩弹簧。

2是底座不动,按钮往下压,把3顶出去。

那你这弹簧有啥好算的呢?
反正也是需要施加外力才能把3顶出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你这弹簧有啥好算的呢?
反正也是需要施加外力才能把3顶出去啊。

我这帖子的主题就是:我选好弹簧了,结构确认了,但是不知道弹力够不够,可不可以把3顶出(把3顶出,不是说自己用多大力就可以,而是压簧配合能提供的最大力),不知道是否有解释清,如果有误也请指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细节要调。

PS:题外话,你最近注册的,等级升得好快啊(大拇指)

问题不少,有可能致命。

网友:
3D打印的跟真实的不一样,估计测不准

网友G:
顶不顶的开挂钩取决于你手指按压的力,弹簧弹力是回弹力,是顶开挂钩之后的事情

网友:
可以考虑用仿真软件来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不顶的开挂钩取决于你手指按压的力,弹簧弹力是回弹力,是顶开挂钩之后的事情

是这个逻辑吗?左端向上的作用力 =(弹簧形变量X弹性系数)* 轴右端位移/轴左端位移,和手指按压的力无大小关系。

手指按压的力起的作用是引起弹簧形变,按压到底后,再大力也不能增强左端向上的作用力。

以上,不知道是否有厘清?或是考虑不周的请指出~

网友H:
看了这个结构,我个人的理解是,如果没有压缩弹簧,外部给部件1施加一个外力,也是由可能把部件3顶起来的(类似于跷跷板的结构),其实关键在于部件3的弹性系数是多少

网友I:
楼主再思考一下,能不能顶开挂钩取决于你手指的按压力,1的行程是否足够,弹簧是起复位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再思考一下,能不能顶开挂钩取决于你手指的按压力,1的行程是否足够,弹簧是起复位的作用。

谢谢指出,弹簧起复位作用,我在23楼回复的是不对的。
回头看了下帖子,3楼和4楼帮忙指出的【完全按不下去/实现不了我想要的功能】,考虑的点不知道是否就是【行程是否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这个结构,我个人的理解是,如果没有压缩弹簧,外部给部件1施加一个外力,也是由可能把部件3顶起来的( ...

嗯,看25楼回复,压缩弹簧起复位作用,不用弹簧,也可以顶起。(苦笑不得.JPG)

网友(点评):
嗯,是的,弹簧是只起复位作用

网友:
有限元完全可以分析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逻辑吗?左端向上的作用力 =(弹簧形变量X弹性系数)* 轴右端位移/轴左端位移,和手指按压的力无大 ...

要顶起需要顺时针转,弹簧的弹力是逆时针转的效果,手指按压才是顺时针转,如果手指按压会卡住那就顶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