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接法兰求助

楼主(2019-08-06):
怎么按第一图片一样  在这三个不垂直的面上面做斜接法兰  或者边线法兰

楼主:
各位大神们  帮帮我这个小菜鸡

网友:
你要怎么接咯,,接法兰用来干什么?

网友:
画一草图,选斜接法兰命令,选边线,OK

网友:
开动你的小脑袋好好想想,大胆的去尝试!

网友: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风气:求助者甩下一个问题,之后就杳无影踪,甚至人间蒸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