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折弯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9-08-06):
如图,想在此件的弧面上切除一些排列整齐的星型孔,请问应该用什么办法实现,请具体步骤叙述下,谢谢!!

网友:
如图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有个折弯系数表

网友:
先做一个基准平面,草绘会★的图形,按图形拉伸切除掉钣金面上的板。

网友:
曲线驱动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