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断裂求教

楼主(2019-08-06):
各位大神,帮忙看下轴是哪一块的力断掉的。

材料是42CrMo,断裂部位是M45螺纹的根部。

网友A:
42CrMo??
加工完断裂还是使用一段时间后断裂?

网友:
轴上最容易出问题的两个地方之一

网友B:
1退刀槽底部圆角是不是加工上了,光洁度是不是特别差,从图片看退刀槽加工太粗糙了2,42CrMo热处理怎么样是不是合格,很多小热处理厂的热处理不行
3,轴安全余量是不是足够,退刀槽部位本身应力集中,需要单独对这个地方进行校核

网友C:
这应该是使用一段时候后,根部出现裂纹,然后裂纹范围扩大,最后导致断裂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CrMo??
加工完断裂还是使用一段时间后断裂?

使用中断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使用一段时候后,根部出现裂纹,然后裂纹范围扩大,最后导致断裂的吧。

能看出这是拉断的还是折断的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退刀槽底部圆角是不是加工上了,光洁度是不是特别差,从图片看退刀槽加工太粗糙了2,42CrMo热处理怎么样是 ...

恩,光洁度不好,这根轴正常使用的话是只受油缸拉力,油缸缸径240,油压100公斤左右,这样算的话,安全余量应该够吧?

网友D:
10个长的退刀槽???

网友D:
油缸直接拉,有没有扭力,有没有浮动接头?240的油缸,100公斤的油压吧,这杆做下验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个长的退刀槽???

尺寸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缸直接拉,有没有扭力,有没有浮动接头?240的油缸,100公斤的油压吧,这杆做下验算吧

油缸杆内螺纹,这个轴外螺纹,直接连接,直接拉,没什么扭力

网友(点评):
处理不行,这个材料远远没达到应有的破断力。

网友(点评):
图纸要求是调质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缸杆内螺纹,这个轴外螺纹,直接连接,直接拉,没什么扭力

没扭力退刀槽能不能取消掉做个圆弧过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缸杆内螺纹,这个轴外螺纹,直接连接,直接拉,没什么扭力

你看断裂的位置就是退刀槽的根部,那里的尺寸设计最好改一下

网友:
螺纹都扭曲了,不是掰断的?

网友:
拉断的,材质差。

网友:
拉力大于轴的承受力,轴承受不住,就从退刀槽部分断裂

网友:
建议楼主复盘一下是否受弯矩,纯拉压不至于断裂,这个尺寸。楼主可以把这个轴的位置调整一下,减小他受的倾覆力矩

网友E:
M45螺纹轴向与安装轴肩面是否垂直?
油缸的拉力是否有扭曲的情况?
建议螺纹与轴的链接最好是能做成浮动机构,从而消除安装误差。

网友:
液压缸接头  经常用S45C

楼主:
引用 网友E:
M45螺纹轴向与安装轴肩面是否垂直?
油缸的拉力是否有扭曲的情况?
建议螺纹与轴的链接最好是能做成浮动机 ...

恩,准备取消螺纹连接,增大增长油缸杆直接当芯轴

网友F:
单从照片看,我认为是疲劳断裂,这里是疲劳源区。

另外,是否方便多讲一讲你的结构,以及产生弯矩的可能性;还有一共多少轴断了多少个?每个都是这位置吗?

我也是刚遇到一个断轴的问题,冒昧的来发个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从照片看,我认为是疲劳断裂,这里是疲劳源区。

另外,是否方便多讲一讲你的结构,以及产生弯矩的可能 ...

芯轴在内部,油缸拉动芯轴使卷筒3涨大缩小,在1处是有个支撑可以支着悬臂的,产生弯矩的话,最大可能就是操作失误的时候,油压小车在2处上升过渡,会产生弯矩,并且这个力量也会比较大

网友:
计算拉应力就已经比较高了,还没有考虑应力集中和弯曲应力,那些东西更大。
结构设计上应该有精密柱孔配合,倒角要光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CrMo??
加工完断裂还是使用一段时间后断裂?

我堵一块糖,肯定是用了一段时间了

网友(2019-11-06):
应该是强度问题,M45有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