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封求助

楼主(2019-08-06):
轴固定不动,平台上下往复运动,想请教,,现在这样,会不会发生油封跑出来的情况,,,,需不需要在上面的油封的上面和下面油封的下面,加个零件,使得油封跑不出去.

网友A:
如果密封圈外面没有压盖肯定会跑出来,外面加个压盖或者把油封装到油封槽里面

网友B:
这种结构不该用油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密封圈外面没有压盖肯定会跑出来,外面加个压盖或者把油封装到油封槽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不该用油封的吧……

因为要求加润滑油,之前设备没有油封,油就一路流下去了,所以希望改进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要求加润滑油,之前设备没有油封,油就一路流下去了,所以希望改进一下

两个绿色的翻个方向或者加个卡簧

网友:
骨架油封可以这样用吗

网友:
油封的结构及安装方式请参考相关样本及标准

网友:
最好是做一个端盖把油封轴向给定位住。

网友:
参看油缸油封。

网友:
想问大神   加盖好 还是直接加工槽好

网友:
如果没有旋转运动的话,直接上个Y型圈就好了吧

网友:
油封只适用于回转运动,通过泵吸原理封油。往复运动不能用油封,会泄露。参考油缸用的U型密封件。

网友:
前面的大神说的对,这种工况不适合用骨架油封,往复运动会泄露。油缸中的密封件是个不错的选择。

话分两头,如果回转运动的骨架油封有冲出的情况,可以加卡簧。

网友(2020-08-03):
直线运动也是可以用骨架油封,这个要看轴的旋转速度如果慢用硬度70的就行,如果转速快橡胶硬度一点要加强80度确保不会出现翻唇现象,另外也可以更改油封结构,油封腰部加厚使其唇口支撑强劲增加抱紧力,如有您在江浙沪有疑问可以联系我,我到现场给你服务

网友:
压力小速度慢频率低图示的应该可以用,

压力大的话可以用液压油封,譬如Y型油封,图示的话要用孔用的

要更简单的话,线径粗一些的O型圈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