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球体上加工平面,难难难,求专家。

楼主(2019-08-06):
球体直径为4,要求加工四个平面,目前采用普通平面磨床加工,节拍不够,质量不稳定。
请教各位大神,是否有什么设备或厂家可以对应?效率越快越好。谢谢了

网友:
咋没人回复呢?和楼主一样在等

网友A:
有量,焊接强度够,焊后上车削加工中心?

网友(点评):
看清图啊,是钢珠加工,你用什么刀具干钢珠?

网友:
量大,冷墩成型

网友:
锯片铣刀两片装对铣,转90度,再铣。砂轮片也可以哦。

网友B:
立式加工中心加外部轴转台,配套专用正式铣削治具,可适用于大批量生产,可实现高效率生产。

网友:
车床加工

网友C:
参考一下

网友:
批量生产,同意6楼跟9楼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量,焊接强度够,焊后上车削加工中心?

车不可能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一下

谢谢。这样加工表面粗糙度估计达不到0.8,而且会有翻边毛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式加工中心加外部轴转台,配套专用正式铣削治具,可适用于大批量生产,可实现高效率生产。

谢谢。可能会试一下这种方式,但是粗糙度保证有难度,而且会有翻边毛刺,另外刀具受力不均可能影响尺寸精度。

网友:
网上查查双头铣

网友:
立式铣床上可以加工,钢珠太小,在台钳上夹持恐怕不好办。

网友D:
如果1和2已经是一体的就好办了,夹住2这头在数控车床上,有飞刀盘装4把刀,主轴和飞刀转数1比2一次飞出四个面,对称度也有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1和2已经是一体的就好办了,夹住2这头在数控车床上,有飞刀盘装4把刀,主轴和飞刀转数1比2一次飞出四个 ...

钢球和轴是焊接在一起的。

网友E:
这楼上的朋友们都讨论的热火朝天的,弱弱的问一句:你们看清图纸了吗?知道加工的是什么材料吗?

网友:
这么硬的材料用什么刀具加工?

网友:
4MM直径的球做成3.5MM  单边只有0.25的量   可以做夹具  一个夹具能装多个  用磨床磨  磨好一面夹具翻面磨另一面

网友(点评):
这倒是靠谱

网友F:
采用双端面磨床配自动送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楼上的朋友们都讨论的热火朝天的,弱弱的问一句:你们看清图纸了吗?知道加工的是什么材料吗?

不锈钢也不是很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采用双端面磨床配自动送料

请问有对应的厂家吗?

网友(点评):
没有具体厂家,楼主自己网上搜一下吧

网友:
磨床是最好的了。在工装上想办法。简易工装:在一块板上打孔,一个孔放一颗珠子。

网友:
这个零件必须焊接后才能加工。如果先加工球体平面,焊接时还要找正,保证不了焊接后平面的对称度

网友:
加工中心   简单工装   多个工件

网友:
三面刃铣刀,转90度。

网友:
以这个尺寸和材料,线切割比较现实,铣应该很困难,材料硬度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锈钢也不是很硬吧

不锈钢轴承就是这个材料,而且对方是用钢珠

网友(2019-09-14):
看过类似9楼的自制刀具加工扁头...赞
技术+水平=经历+经验     ......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