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动,应该选用什么样的导轨滑块?

楼主(2019-08-06):
如上图所示,设想用气缸(图中未画出)推动滑块,在导轨上运动,最终带动负载上升。整个运动机构垂直布置,负载受重力作用向下。可见对滑块有一个倾覆力矩。

对这种结构来说,应该选用什么样的导轨???精度不高,室外使用!我觉得应该用下图中的第一种导轨,对不?

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

网友A:
数据不全,无法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不全,无法选型。

看来您的意思是这三种都行,只要负载能算对,就可以了!对吧?

网友:
户外无精度要求,三种都行,后两种只有数值方向的导向,实际运用可能需要两根
同时你还要考虑户外使用会不会上锈,包括防尘

网友(点评):
感谢!考虑的非常周全!!!

网友:
负载不明,重物怎么固定?户外的条件如何?整个设计结构不清晰

网友(点评):
感谢!稍后补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您的意思是这三种都行,只要负载能算对,就可以了!对吧?

户外使用,注意材质。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而且而且负载类型是这样的话,2的比较优,不考虑成本可以考虑1,户外的话,看情况加防护罩就是了。

网友(点评):
感谢!感觉您的建议最正确!

网友:
建议选第三种

网友:
气动可以推动的话,负载应该不大,环境考虑周全了,双滑块的话,单导轨的话选一,双导轨都可。

网友(点评):
感谢!有道理!

网友:
理论上只要你气缸的输出力够,只负责推动和缩回行程.加上导轨的负载足够.和导轨的精度没什么大的关系吧

网友(点评):
感谢!明白了!

网友:
铝拖导轨不建议使用,因为他们需要一对儿才能实现导向,否则会发生旋转。

网友:
铝拖导轨需要成对儿使用,单独一根会发生旋转,但论稳定性还是线性滑轨可靠。

网友:
这个用龙门式结构是否更可取?我是建立在负载较重的情况下,这种悬臂式结构重心偏左上,对设计稳定性不好。

网友:
建议你看一下叉车

网友:
您好 我司在丽水市专业做滑轨的的厂家 有需要可以加微信13823547117

网友:
请给出负重,工作环境和精度

网友:
第二种,双滑轨,四滑块

网友:
首贴问的不是三角形有关的问题吗?

网友:
好多东西不明确

网友:
有这类需要可以找我  我们是供应FA工业自动化配件的厂商2901375169@qq.com   15990889920

网友:
这并不是单单选型能解决的。单看你的图,你悬臂的那头很长,很大。如果很重的话。你必须在滑动方面增加导向,不然导轨再强也没用。最好是2端支撑。实在不行导轨起码2条。而且要隔开一定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