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销轴孔标注问题

楼主(2019-08-06):
这两个孔用来安装定位销,两个孔的位置公差怎么给呢

网友:
看配合标对称公差

网友A:
一般要求不高的话距离标正负2丝,孔大小正0.02就行了。要求高的话就要查公差配合标准,而且用两个圆柱销定位的方法也不太正规。

网友B:
45的基本尺寸大了,不如换个小的,按照四孔优化理论,一个小孔一个长圆孔试试?

本人经验不足,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
直接标注±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要求不高的话距离标正负2丝,孔大小正0.02就行了。要求高的话就要查公差配合标准,而且用两个圆柱销定 ...

正规是怎样的,没怎么用过

楼主:
会不会太大了,被定位的孔距怎么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要求不高的话距离标正负2丝,孔大小正0.02就行了。要求高的话就要查公差配合标准,而且用两个圆柱销定 ...

如果孔距给正负0.02,那被定位孔的孔距给多少呢?

网友C:
距离正负0.01,孔径0~﹢0.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的基本尺寸大了,不如换个小的,按照四孔优化理论,一个小孔一个长圆孔试试?

本人经验不足,期待大神 ...

不要对角定位是把,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距离正负0.01,孔径0~﹢0.02

我现在这个零件是被定位的,那我底板上有个2个安装的定位孔,这个孔距怎么给呢?

网友:
一样的都是±0.01,因为你的销钉孔已经走了正公差有间隙

网友D:
正负0.02仅为销孔间距尺寸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负0.02仅为销孔间距尺寸公差

安装孔跟定位孔都是可以正负0.02吗?那销怎么给,如果一个走正公差,一个走负公差,那怎么防止插不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孔跟定位孔都是可以正负0.02吗?那销怎么给,如果一个走正公差,一个走负公差,那怎么防止插不进去

销孔孔径给0~+0.02,根据定位方向选择在一块板上打一个U型销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孔跟定位孔都是可以正负0.02吗?那销怎么给,如果一个走正公差,一个走负公差,那怎么防止插不进去

如果你图中的1和2指示的孔都是销孔,请使用销孔符号,图中看起来像螺纹孔。

网友:
建议一个空定位,一个孔改为腰型孔,要不不好装配

网友:
想知道6.6 是什么孔6.8 沉孔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孔距给正负0.02,那被定位孔的孔距给多少呢?

沉头孔间隙本身就很大,没必要标公差,直接45就行了

网友:
[微~信小程序“公差通”,解决你的图纸困惑与公差问题]

网友:
你这样销孔对称设计不常见啊,这样旋转180°也可以安装上去。如果要用两个销轴一起定位那就位置直接就确定了,其他的孔最好直接配做,这样是不是更简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