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请教MC X9汉字输入问题

楼主(2019-08-06):
如图,最近刚装的MasterCAM X9,输入汉字的时候,总是显示“???”,不知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字库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库不全。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我把控制面板里的输入法,只留下一个“搜狗输入法”,其它的都删掉
就可以正常录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