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数模数相同的渐开线圆柱齿轮的齿轮廓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9-08-06):
齿数模数相同的渐开线圆柱齿轮的齿轮廓是一样的吗?如下图红色箭头所指的齿的轮廓.

网友A:
严格说齿数不同,有点差别,实际上由于刀具不可能对应每个齿数,所以在各个刀具对应的齿数区间里的齿形是基本上相同。

网友B:
模数和齿数相同决定了分度圆的大小,但是齿廓线是一直线沿基圆纯滚动形成的。基圆与齿轮的压力角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数和齿数相同决定了分度圆的大小,但是齿廓线是一直线沿基圆纯滚动形成的。基圆与齿轮的压力角也有关系。

是的,跟压力角也有关.如果压力角也一样,轮廓就一样了吗?是否跟齿轮的转速有关?

网友C:
肯定不一样。同样模数,同样标准压力角齿轮。齿轮越大,基圆越大。基圆不一样,生成的齿廓肯定不一样。
例如:如果有两个不同大小且各带一条渐开线的基圆的图形,其实可以看成是一个图形是另一个图形的放大或缩小版本。同模数,当齿轮齿数不一样时,其实齿高还是一样的,不同齿数齿廓就相当于在两个不同比例的渐开线图形上取两个相同高度的曲线段,很任意得到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跟压力角也有关.如果压力角也一样,轮廓就一样了吗?是否跟齿轮的转速有关?

齿轮加工完成,齿廓的齿廓曲线就已经定下来了,不会随着齿轮的转速而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一样。同样模数,同样标准压力角齿轮。齿轮越大,基圆越大。基圆不一样,生成的齿廓肯定不一样。
例 ...

兄弟你说的有道理.理论上是基圆不一样,渐开线的曲线就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格说齿数不同,有点差别,实际上由于刀具不可能对应每个齿数,所以在各个刀具对应的齿数区间里的齿形是基 ...

兄弟你说的有道理.模数相同(压力角也相同的情况),齿数不同,齿轮的大小就不同,基圆大小就不一样,渐开线曲线就不一样.理论上齿廓就不一样,但是实际上生产齿轮,插齿,滚齿之类的刀具不大可能对应所有齿数,所以一定区间内齿数的齿轮,实际生产出来,齿廓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