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可能很傻的问题

楼主(2019-08-06):
建筑塔吊是要在码楼的时候跟着加高的,叫做塔吊加节,我想问,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塔吊做到最高呢?

网友A:
塔吊越低,刚性越好,当楼建的高的时候,塔吊会固定在楼体上,一次性建到最高,没有楼体固定支撑,风一吹就能倒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塔吊越低,刚性越好,当楼建的高的时候,塔吊会固定在楼体上,一次性建到最高,没有楼体固定支撑,风一吹就 ...

谢谢,原来还会跟楼体绑定啊,之前还真没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原来还会跟楼体绑定啊,之前还真没注意

下回仔细看看,塔吊伸出两根或者三根粗圆管连在楼体上

网友B:
重心越高,稳定性越差。楼层砌筑是从地面上慢慢起来,如果一开始就把塔吊高度起升到最高高度,司机在塔吊顶部的视线会很差,吊索的长度会很长,被吊重物在空中来回摇摆,危险性也会增加。

塔吊一般从底部用液压顶升。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吗?

网友:
有专门介绍塔吊自组装的视频

网友:
吊塔是与楼体连接固定在一起的,同步升高,如果单独很高的话只能倒塌

网友:
其实还有个问题是塔吊越低效率越高。有的塔吊始终不和楼房连接,也是分段加高的

网友:
即是问题,就没有什么傻不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塔吊越低,刚性越好,当楼建的高的时候,塔吊会固定在楼体上,一次性建到最高,没有楼体固定支撑,风一吹就 ...

另外,你是要累死塔吊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心越高,稳定性越差。楼层砌筑是从地面上慢慢起来,如果一开始就把塔吊高度起升到最高高度,司机在塔吊顶 ...

从底部顶升?这个应该不是吧?从技术难度上,也太大了

网友(点评):
凭直觉也肯定是顶部

网友:
个人感觉跟效率和资源有一定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你是要累死塔吊工啊。

外行想问一下为什么不专门给塔吊工配个小电梯

网友:
1.塔吊本来就是需要一节一节加高的;
2.有的塔吊会附着在建筑上;
3.塔吊越高,负载能力越弱;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行想问一下为什么不专门给塔吊工配个小电梯

你上下班,老板给你配车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心越高,稳定性越差。楼层砌筑是从地面上慢慢起来,如果一开始就把塔吊高度起升到最高高度,司机在塔吊顶 ...

人都懒啊,不愿意查。
原来记得也是,塔吊的升降部分,也就是套在升降立柱上的部分,大于两节立柱购件的长度,这样要加高的时候,升降部分上升,最上面留出一节的空间,下面的一半还套在立柱上,然后塔吊自己吊一节上来,从侧面塞进去,然后紧固,这样就一节节长高了。
懒得看视频,有下图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