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耳品质的选择

楼主(2019-08-07):
前段时间我聊过暴力吊装的事情,这不!今天我也被投诉了,说是我设计选型的吊耳负载不够。。。吊耳已经严重变形!

一副焊接工装总重1吨,我设计里面用了四个M16的吊耳:

一个M16的吊耳能够负载约450kg的力,理论上讲负载是足够的:

但吊耳出现变形的情况,感觉是它的品质问题!我们公司现在为了节省成本,米思米的机械配件全部用怡和达来代替;这个吊耳我在采购一体化里面查了就是怡和达的东西,所以建议社友们后续吊耳等重载附件最好是用盘起的型号规格,毕竟他们是专业做模具的,吊耳之类的东西品质更有保证。

后续我们焊接工装上面的吊耳螺丝已经改用M20的了,还是大一号稳妥!

网友:
看着像径向负载过大,吊装夹角是不是超了。

网友(点评):
夹角之说不好判定,现场装吊绳的时候我不在场。

网友:
不要说别人质量问题,先看看自己的设计错在哪里,幸好没出事,20都是在边线上

网友:
45度吊时两个M16才能吊450公斤,这种情况下你4个M16也就只能承载900公斤,另外,四个点受力不可能完全一样,单个点要给足安全系数才行

网友:
小菜鸟一枚,回答一下。
忽略质量问题,实际使用的时候,四个吊耳很多时候并不是均匀受力,我觉得单个载荷450KG不是很大

网友:
单支吊环承受450kg是指的轴向受力
两支吊环承受450kg是45°角度吊装时受力。
按照楼主的意思:四支吊环吊装1000kg重物。
假定吊装绳角度都是45°
吊环承受力量为:2*450kg=900kg<<1000kg(还没有安全余量)
而非
4*450kg=1800kg

网友(点评):
感谢层主,学会看这个表格了。

网友:
楼主下次对工人客气点吧

网友:
四个都被拉弯了吗?

不至于超出100kg螺栓就被拉弯了;因为本身是有安全系数的

原因: 重心偏,与吊装中心差的远

          吊环螺栓没拧到底

网友:
关键是吊环没拧紧,一受力就弯

网友A:
有什么计算公式吗   除去样本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计算公式吗   除去样本的话

https://www.docin.com/p-1191672394.html

网友:
主要还是要看现场当时怎么吊的

网友:
还是算一下起吊夹角吧,这个吊耳的负荷不能累加的

网友B:
吊耳必须装到位,吊耳不能承受弯矩的。。拿标准给他们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吊耳必须装到位,吊耳不能承受弯矩的。。拿标准给他们看。。

你还拿标准给他们看呢,赶紧掩臭屁吧

网友:
用四个吊环螺钉的时候,不要拧紧,对角线的两个的环应该在一个平面上,这样就不会出现你照片里的情况,你那个明显是横着掰弯了。

网友:
选的有点小了。日常吊具计算时,四点吊为三点受力,考虑起吊冲击等因素后,在X2倍安全系数的。

网友:
设计图纸中对吊耳,包括起吊螺钉的要求和选择品质好的产品至关重要,要不不是损坏设备就是产生伤亡事件。有些人总觉得吊耳在设备中属于辅助零件,不重要,等出了事故就来不及了。

网友:
要不了多少钱吧?选大号的总没有错

网友:
一定是起吊角度不对

网友:
安装方式要拧到底

网友:
吊装是有学问的。角度,吊环是否拧到底了。

网友C:
看了一下国标825,两只M16吊环45°起吊总共320kg。我觉得安全起见得选M24。

网友:
螺孔打深点,孔口大倒角,使吊环端面贴在设备上。这样会不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国标825,两只M16吊环45°起吊总共320kg。我觉得安全起见得选M24。

这就是吊环螺钉,按M16它的弯曲正应力就超了,M24是最低要求了。起重设备零件的安全系数一般都是3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