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形销钉配合

楼主(2019-08-06):
如上图想设计几个锥形的销钉定位,可是实际装配起来还是有晃动。换几个网上买的这种锥形销钉,装配后晃动工件就感觉很牢固(如下图)

然后买了支蓝丹检测了下自己做的销钉,按照网上的方法涂在销钉上,也没测出什么结果,可能是操作不对,感觉这油膏涂在表面都有0.1mm厚了,
配合起来有一点间隙它也检测不出来。

如何才能保证锥度配合的准确性?还有加工时应该怎么检测配合度?这蓝丹好像不是很可靠

网友:
公锥与母锥配合面的间隙大了吧?
公锥和母锥的小端角度公差都是±0.02°,角度最大公差是0.04°,这样可以计算下小端在最大公差和最小公差时的直径。看看间隙有多大?

网友:
设计有缺陷。

网友:
你把公销大圆尺寸改成13 0/-0.02试试,然后圆锥的话是不是改加个面轮廓度要求呢?

网友:
蓝丹杂用啊

网友:
没说明白配合要求啊,一般圆锥配合过盈的比较多吧,根据需求计算下过赢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