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伞齿轮装配工艺问题

楼主(2019-08-06):
各位行业大神:
1.左边的齿轮表面是平的,右边是凹进去的,有个台阶面。请教这个凹进去的台阶面这么做有什么好处或者能到达什么目的吗?是为了好装配转动吗?
(问题过于简单,还是各为大神见谅)

网友:
与装配有关。

网友:
感觉是尺寸轴向限位时需要一定厚度的零件,很可能与另一锥齿的齿顶圆干涉,避空需要

网友:
应该是两轴在装配时有干涉了,其中一个做避空位而已

网友(2022-08-20):
就是干的时候过切了,想太多

网友:
装配和别的零件干涉吧

网友:
是不是不容易出现受力后齿根开裂

网友:
左边两两安装会干涉,常见形状是右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