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板坯夹钳的启闭机构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9-08-06):
想设计一个夹具,想到板坯夹钳的结构很适用,不过没接触过,手动拨杆的启闭机构明白,网上都说有自动启闭机构,但这个机构究竟长什么样如何实现功能,网上信息好少啊,论坛搜到两个相关内容都是方案图,希望各位老师可以图文并茂答疑解惑,谢谢了

网友A:
拿去吧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去吧骚年

看完图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为什么要把两个钳臂的支撑板销轴水平布置,为什么没有在耳轴竖直下方共用一个销轴?应该不是不能布置旋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去吧骚年

感觉要回去重新看机械设计了,简化之后感觉这是个曲柄滑块机构,不过铰支座的位置影响好多因素啊啊啊啊,不过还是要谢谢老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完图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为什么要把两个钳臂的支撑板销轴水平布置,为什么没有在耳轴竖直下方共用一个 ...

完全没明白是什么问题,附图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明白是什么问题,附图最好

图中红色箭头的两个轴为什么没有做到一个轴上,

为什么不是右侧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