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空气路设计

楼主(2019-08-07):
现有困扰,忘大神解答一下,
使用常规真空发生器,配一个真空阀,配一个破坏阀,可以完成吸取、吹气功能;但是如果,我使用一个SMC的两位五通阀或者三位五通阀能否实现这个功能呢,如果可以,有什么影响呢?请大神指教。

网友:
3位5通中通的可以,2位5通的不可以

网友:
外部先导三位五通中封可以实现真空和破真空

网友:
最好别这样。

网友:
两位五通的电磁阀,如果要使用,把另一位给堵住其实也是可行的;但咱们自动化抓取治具上,我使用过SMC电磁阀与真空发生器集成的那种。

网友:
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1. 真空电磁阀一般是直动式,而标准的两位五通或三位五通电磁阀不能过真空,改为外先导式的才可以;
2. 不想用集成式的真空发生器阀组,选择真空电磁阀和反吹电磁阀的话,还需要一个单向阀避免真空气路泄露。
3. 自己组装气路的话,有很多泄露点,那就容易在出现真空问题时逐个排查原因。

网友(2022-05-17):
行业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