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求助 solidworks2018 打包功能无法使用

楼主(2019-08-07):
如图,怎么解决?

网友A:
重新安装SOLIDWORKS Explorer 2016,不行就把所有的dotnetfx和VC++都卸载,然后安装SW安装盘内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SOLIDWORKS Explorer 2016,不行就把所有的dotnetfx和VC++都卸载,然后安装SW安装盘内的版本

谢谢按照你的方法解决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sw双击零件打不开,在软件里才可以打开,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按照你的方法解决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sw双击零件打不开,在软件里才可以打开,怎么回事?

这个好像是SW文件的注册表出问题了,在控制面板里找到”默认程序“,”将文件类型或协议与程序关联“然后找SW文件的文件名如.sldprt之类的,默认值改成SOLIDWORKS Launcher,如果已经是了,可以试试先改成别的,重启后再改回来,再重启看看
如果还不行那可能就需要重新安装(要先删掉原来的,再重新安装,修复可能没用)
重新注册SW的链接库(DLL文件)也可以,用regsvr32命令,只是链接库文件不知道是哪个,网上说的也不全

网友:
这个打包功能是干吗用的,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