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轨道上运动方案(求助)

楼主(2019-08-07):
想设计如上图所示的圆弧轨道运动方案,电机带动摩擦轮,与安装在型材弯曲的轨道上做摩擦传动,带动小车上的角磨机,进行打磨工作!

选摩擦轮和摩擦带,是考虑到性价比高,这种方案可行么?

我还考虑用齿形同步带和带轮传递动力,但感觉,如果把同步带固定在圆弧轨道外侧,与同步带轮不能啮合!

另外,就考虑定做外齿圈,与齿轮啮合!这样传递动力肯定可靠,就是成本高吧???

网友A:
这是要打磨什么啊?

完成这个动作有很多办法

但这个组合怕是达不到你的要求,

角磨机即没有可调机构,也没有跟踪补偿机构

即使加了,碰到待打磨面的不平整,

也会让整个机构变成一个笑话,

以上是经验之谈,

如果是打磨硬质物件,

劝你一句,放弃吧

网友B:
定位精度要求怎样?

楼主:
谢谢!但链传动怎么能行呢?

上面哪种方式也不适合我的要求呀!

网友C:
同步带可以开环传动的,布在外侧就把同步带轮包在里面,一般是三个轮子做一组驱动。常见车厂抱具旋转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位精度要求怎样?

事实上,想用那个角磨,打磨一个直径600mm的圆柱表面的漆皮。

精度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打磨什么啊?

完成这个动作有很多办法

用角磨打磨直径600mm铁柱外围的漆皮。

内嵌弹簧,作为跟踪补偿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带可以开环传动的,布在外侧就把同步带轮包在里面,一般是三个轮子做一组驱动。常见车厂抱具旋转机构。

感谢!对我很有启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对我很有启发!

不客气,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互相学习。

感谢!

但如果带轮安置在圆弧的内侧,如下图所示,这个同步带怎样固定在机体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实上,想用那个角磨,打磨一个直径600mm的圆柱表面的漆皮。

精度要求不高!

那能否可以,做一个旋转夹具,将工件安装在旋转夹具上,角磨机就不必这样麻烦了。

网友(点评):
感谢!但这样不行! 被打磨的是房屋的支撑铁柱!不能把这个铁柱拆下来!得做一个类似机器人的装置,爬到铁柱上,围着铁柱打磨!

网友D:
工件(圆柱)转动,打磨机构不动不可以吗?感觉这样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件(圆柱)转动,打磨机构不动不可以吗?感觉这样更方便

感谢!但这样不行! 被打磨的是房屋的支撑铁柱!不能把这个铁柱拆下来!得做一个类似机器人的装置,爬到铁柱上,围着铁柱打磨!

网友:
主要看精度和受力大小,链条、齿条等靠谱些。

网友(点评):
感谢!但我觉得链传动没法实现我的要求! 齿轮传动得用一个大齿圈!

网友:
角磨受力很大的。你那摩擦轮,根本稳不住也带不动。

网友(点评):
感谢!看来应该用齿圈方案!

网友:
并且,工业上已经有弧形导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但如果带轮安置在圆弧的内侧,如下图所示,这个同步带怎样固定在机体上呢?

就这个结构而言,不适合内置。忽略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角磨打磨直径600mm铁柱外围的漆皮。

如果是打磨漆皮的话,不建议用角磨机,

因为接触面小,阻力大,效率低

建议使用千页轮,增加径向弹性调整机构,

运动机构实现可以用链条,齿轮,

齿轮更好些,运行也比较平稳

网友(点评):
感谢!我始终觉得用链传动无法实现!用链传动怎么实现滑块小车沿轨道做圆周运动呢?

网友(点评):
链条固定在圆弧机架外侧,相当于外齿(大齿轮),链轮相当于小齿轮

网友(点评):
你搜一下悬挂输送线你就知道了

网友:
有那种带弯板的链条,弯板安装在圆环上,组成一个圆环,比你买齿圈便宜不少。

网友:
结构过于复杂,没必要。参考水切割的切管工装,链条传动的。

网友(点评):
感谢!对我很有启发!

楼主:
|顺子93发表于 08-07 18:47有那种带弯板的链条,弯板安装在圆环上,组成一个圆环,比你买齿圈便宜不少。
感谢!我搜索一下

网友:
不建议用摩擦带传动,这种传动易出现打滑的风险,导致出现误差,很不稳定。

网友(点评):
感谢!我现在倾向链传动

网友:
齿轮驱动成本高。 单纯驱动来说,外侧开式同步带驱动是最好的选择(其实和楼主的摩擦带摩擦轮比较相似)。
从整个设备来说,我个人看了有点欲言又止的感觉。
理论上可以实现楼主想要的打磨立柱的功能,但我个人认为很难成为一个成功的设备。

网友(点评):
感谢! 我现在倾向链传动! 设备确实有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链传动怎么能行呢?

楼主见过摩天轮吗?有些摩天轮就是用的链轮传动,在钢架上的一个大圆上焊接一圈圆柱相当于链条,你这里应该也可以用这种机构。

网友E:
楼主这个设计根本行不通呀!你考虑过电机和角磨机的接线问题吗?这种结构不行呀!

网友(点评):
我考虑是用类似拖链的装置,来解决接线问题! 或者典型U型悬垂! 不过确实没考虑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设计根本行不通呀!你考虑过电机和角磨机的接线问题吗?这种结构不行呀!

楼主你这种设计有一个最大的缺陷,你怎么保证角磨机和工件的同轴度呀!角磨机上也没有位置调节机构呀!能不能出现这种情况,工件有的地方能磨到而有地方是磨不到的。我建议还是改设计吧!

网友F:
我感觉方案可行。

坛友们提到了几个风险点,一是传动形式,二是电源怎么提供,三是怎么保证与柱子同心。
风险一,齿轮传动成本太高,舍弃。链条和同步带传动是否可行,我觉得要做实验来验证。
链条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精度低,可容许的误差大。用那种带附件的链条,可以通过折耳用螺钉固定在环形的支架上。
隔几个链节镶一个螺钉。节距计算好,应该能实现超过360度的旋转。
同步带可以选用AT形式的同步带,齿比槽宽,齿可以镶螺母,从背面装螺钉。如果圆弧轨道的弯曲半径足够大,应该也是可以驱动的。要实验。

风险二。电源的提供。也许可以类似行车的形式。铺设铜条。用碳刷压紧。
也可以用拖链带动电缆。这样结构有些笨重。
都可行。

风险三。与柱子同心这个问题,就涉及到整个机构怎样与柱子定位的。可以通过浮动轮气动压紧。

我还有一个疑问,这个机构怎样套进柱子里呢?上下又是谁来驱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方案可行。

坛友们提到了几个风险点,一是传动形式,二是电源怎么提供,三是怎么保证与柱子同心。 ...

谢谢您的精彩回答!

斗胆展示一下方案,用下图类似爬行动物的运动方式,3个气缸轮流夹紧,向上攀爬!

半圆形的轨道,就是为了能掰开套在柱子上!

网友:
夹紧力有没有计算过,气缸足够大吗?夹紧提供的摩擦力足够支撑这些重量吗?

网友(点评):
计算了竖直放置的攀爬气缸的力!足够!夹紧机构参考制动器结构设计的,但还没计算,我算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