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设计一种可以伸缩加折叠的支架

楼主(2019-08-07):
支架安装在图中的显示屏下方,用的时候把支架打开不用的时候可以藏在显示屏后面,要求打开和关闭动作轻松一点。显示屏尺寸宽770mm 高630mm 厚80mm

网友A:
可以参考某宝上面自动晾衣架,有这个机构

网友B:
你设计的这个伸缩折叠支架的作用是什么?是要把显示屏固定在这个伸缩折叠支架上吗?周边的空间有限制吗?目的是为了美观还是其它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某宝上面自动晾衣架,有这个机构

谢谢 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设计的这个伸缩折叠支架的作用是什么?是要把显示屏固定在这个伸缩折叠支架上吗?周边的空间有限制吗?目 ...

作用就是把他立在地上,显示屏是固定在这个支架上,周围空旷无限制,美观什么的没要求,实用就可以。

网友(点评):
可以上某宝搜搜,很多显示屏折叠支架,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
看看折叠电视挂架。

网友C:
产品重量多少?需要根据重量来选择辅助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产品重量多少?需要根据重量来选择辅助支架。。。

10公斤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