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动控制 - 轴类零件必不可少

楼主(2019-08-07):
跳动的定义
1

GD&T和GPS都把跳动控制排列在所有公差控制方式之后,目的是有装配之外的功能应用。跳动控制的功能强大,设计功能上因跳动控制的特点,在旋转类零件如轴的控制上必不可少。
        跳动控制分圆跳动和全跳动,结构上是二维和三维控制的区别。设计上的选择取决于复杂程度的要求,全跳动控制在公差带上相对更复杂。
       GD&T要求跳动控制只能使用RMB修正,基准只能应用不相关原则,可以同时使用柱面和垂直于柱面的平面作为跳动的基准。

图1:GD&T圆跳动控制图纸应用标注方法,主基准为基准轴A,第二基准为垂直于A的基准平面B。
  • 1#公差控制框:定义了135°锥面的圆跳动,公差带为垂直于基准轴A的截面上0.2mm的各自独立的同心圆环。
  • 2#公差控制框:应用区域柱面定位在红色部分,距B基准面7mm,长度17mm的柱面区域,公差带为垂直于基准轴A的截面上0.2mm的各自独立同心圆环。

GD&T和GPS的对比
2

图2:GPS定义的圆跳动定义方法同GD&T类似,公差带也是同心圆环,差别在于公差带建立的参考面不同。
图3:这个案例的GPS的公差带参考平面是平行于基准面B的任意截面。同心圆环的公差带圆心在基准轴A上。注意体会两者的不同。这个案例使用基准面B而不是轴线A当家,和图1案例有很大的不同。

           跳动控制平面

图4:圆跳动控制垂直于轴线的直平面图纸设计方法

图5:端面跳动控制的公差带为柱面形状,高为跳动公差控制框中公差值0.1,柱面中心同基准D重合。
当使用全跳动控制,相当于这个端面对于基准轴D的垂直度控制,公差带为两个平行面,平行面公差带垂直于基准轴D建立参考。要注意检测中的圆跳动和全跳动在这两种定义下的区别。

GPS跳动的测量的特殊要求
4

如果不特别指出,GD&T和GPS公差带在非线性(曲线)轮廓的圆跳动的公差带所指都是测量轮廓法向方向的投影宽度。但是GPS还有特指公差带方向性要求,体现了欧标的逻辑严谨的特点。
图6:控制了测量方向的参考,公差带0.1的宽度不是默认的法向方向,而是倾斜于基准轴C成α角度,也是千分表的测量方向,事实在测量中,测量者不可能在验证每个截面时实时变化千分表的法向角度,这个设置可以说是给出测量可行性的重要参数,设计者有责任图纸中给出这个参数。

网友A:
谢谢,刚好最近有加工这种轴类的产品,发给我们生产部看看

网友:
有时轴类零件轴肩对旋转中心的垂直度的测量改用端面跳动控制来控制要好一些。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刚好最近有加工这种轴类的产品,发给我们生产部看看

不客气,期望能有所帮助

网友(2020-03-05):
请教楼主图3与图1的不同之处末学没看懂,能否详细解释说明,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