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圆盘提示圆柱面不同心

楼主(2019-08-07):
求助 如图 怎样能在两个圆盘同心的基础上 让各个大圆和小圆也同心 我装配的时候提示圆柱面不同心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你的大圆小圆的尺寸不对,就是相对于中心的位置尺寸以及均布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大圆小圆的尺寸不对,就是相对于中心的位置尺寸以及均布尺寸

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不是很懂

网友:
还是让懂的人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不是很懂

楼主:
大概了解 我试试  谢谢

网友B:
大圆小圆的中心直径搞一样就行了

网友B:
大圆小圆的中心直径搞成一样

网友:
建议做出基准中心线,使用基准线来装配会更准确些,不报错。

网友:
使所有小圆的中心位于以大圆中心,以某一确定值为半径的分布圆上做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圆小圆的中心直径搞一样就行了

试了 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圆小圆的中心直径搞成一样

试了 不行

网友:
检查下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