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风箱算不算是「气压传动」

楼主(2019-08-07):
今天在读「赵春花」主编的《液压与气压传动》时,看到这样一句话——早在公元前,埃及人就开始用风箱产生压缩空气助燃,这是气压传动的最初应用。

而该书中对气压传动的定义是——用气体作为工作介质进行能量传递的传动方式。

所以,农村常见的这种风箱,到底算不算是「气压传动」?诸位大侠怎么看?

网友A:
吹口气灭灯算不算?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吹气灭灯】算是,但风箱这个只是供氧,应该不算。

网友:
算^_^

网友(点评):
风箱是给炉灶供氧的,应该不算的吧

网友:
算的

网友(点评):
理由呢。总感觉风箱是给炉灶供氧的,应该不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口气灭灯算不算?

这个还要早

网友(点评):
这要看【灯】和【风箱】哪个出现的早了

网友(点评):
早几千年没问题吧

网友:
应该算的吧。

网友(点评):
个人感觉应该不算

网友B:
不算

如果非要归类到“机械设备”,那应该属于“风机”,通风机或鼓风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算

如果非要归类到“机械设备”,那应该属于“风机”,通风机或鼓风机

就跟扇子扇风一个道理。。。。说算气压传动,就牵强了
倒是听诊器,有那么一点点儿接近气压传动

网友:
不算,没有工作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气机?

和农村常见的【洋井】一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算

如果非要归类到“机械设备”,那应该属于“风机”,通风机或鼓风机

同意,【风机】让人眼前一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跟扇子扇风一个道理。。。。说算气压传动,就牵强了
倒是听诊器,有那么一点点儿接近气压传动

大侠顺利提出了另一个有争议的议题

网友:
”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

网友(点评):
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网友:
压缩空气得到更大的气体流速,从而使得能量传递更快,获得较高的热传递效率,我感觉是

网友(点评):
风箱相当于气泵,那执行元件是啥呢

网友E:
算是
动力元件:人
执行元件:风箱本身
控制元件:风箱的前后风门
辅助元件:出风道
工作介质:空气
至于它做了什么功,不是供氧,是使空气快速流过,助燃是空气的事,不关风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口气灭灯算不算?

再加根吹火筒

网友F:
我觉得不算,传动  传动  将动能传递到哪里去了? 风箱的功能是给柴火提供更多的氧气 助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算是
动力元件:人
执行元件:风箱本身

风箱是气泵,人是电动机,灶台上的进风口相当于管路

但是没有执行元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不算,传动  传动  将动能传递到哪里去了? 风箱的功能是给柴火提供更多的氧气 助燃吧

人相当于是电机
风箱相当于是气泵
灶台上的孔相当于是管路

没有执行元件

赞同层主的观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箱是气泵,人是电动机,灶台上的进风口相当于管路

但是没有执行元件啊

也是,如果说把风箱看做液压缸的话,那工作介质就不能是空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