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形和菱形的刀片,哪种更好?

楼主(2019-08-07):
三角形的应该使用次数更多是吧。
菱形的优势是什么?

普车上使用

网友:
数控机床的掉片就是菱形的啊

网友:
普车推荐三角,,,,三个刃对两个刃。

网友:
第一张图是D型刀片,第二张图是W型刀片,D型刀片可以开粗,W型刀片精加工或者半精加工用的比较多

网友:
菱形刀片给人的感觉高大上,而且材质也会更好一些!

网友A:
各种角度咱不提
2个刀尖对6个刀尖咱也不提
咱只说
菱形的是内孔用的,三角的是外圆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角度咱不提
2个刀尖对6个刀尖咱也不提
咱只说

菱形也可以外圆端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菱形也可以外圆端面吧。

可以啊,但是强度差点,
三角的也能做内孔,但是要配合特别的刀柄,或者加工大孔,或者磨掉刀片下方可能蹭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