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定量调节工具结构设计

楼主(2019-08-07):
各位大佬,新人求指导。
想要一种可以定量调节的工具,结构类似枪型。
白色是手柄,捏动黄色,红色会上升4mm,需设置反向调节,即有一个按钮,按下去,捏动黄色,红色下降4mm。
各位大佬,有没有简单不复杂的机构表示,开模也方便便宜的?
感谢!

补充内容 (2019-8-8 14:01):
这个红色构件要实现单次进程4mm,最终总进程40mm

网友A:
请把捏动这个词改为转动。说的人云里雾里的。红色部分和齿条,齿条和齿轮配合,黄色零件通过连杆和齿轮连接,转动黄色零件可以推动齿轮旋转。正反装调节的话,通过变化连杆角度来达到。

网友B:
请拍实物照片,标明尺寸,材质,重量。

网友C:
这样的动作方式不太好实现啊,最好是做成两个动力源。

网友D:
阐述不够清楚
一,红色是不是在上或者下的时候只做一次4mm的运动?
二,红色零件是不是靠推动它上下的零件定位锁死?
目前个人觉得有两个可以实现的简单机构:
一,弹簧刀。
二,连杆加拉簧或者弹簧或者扭簧,其中扭簧的相对优势大些。

网友E:
功能有点像手电钻了,就是把输出转动换成直线运动

网友F:
参考弹簧笔的结构

网友G:
我不是专业做机构的,我只是有个想法看看行不行。齿轮和齿条连,然后齿轮上有两个接线点,可以将钢丝线更换位置的来换向。

楼主:
可能没说清楚,类似这个木工夹的方式,齿轮齿条的我也想过,觉得有点复杂,不如这个木工夹的美观
图1是PS的,想要这个功能,图2是现成的,淘宝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把捏动这个词改为转动。说的人云里雾里的。红色部分和齿条,齿条和齿轮配合,黄色零件通过连杆和齿轮连接 ...

谢谢,草图方案有想过,但觉得不美观,现在看的木工夹样式结构,觉得还不错,看看能否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拍实物照片,标明尺寸,材质,重量。

谢谢!暂无图片,处于待开发状态,尺寸如同手枪钻大小吧,可单手操作。材质金属塑料结合,使用舒适。重量越轻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动作方式不太好实现啊,最好是做成两个动力源。

谢谢,不想太复杂。给装修工人用的,越简单越低成本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阐述不够清楚
一,红色是不是在上或者下的时候只做一次4mm的运动?
二,红色零件是不是靠推动它上下的零 ...

谢谢!解释一下。一,结构类似于胶枪,这个构件要实现单次进程4mm,最终总进程40mm;
二,红色和黄色之间的联动还在构思。
烦请关注木工夹的联动方式,能否提提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能有点像手电钻了,就是把输出转动换成直线运动

是的,或者说类似胶枪。现在看到木工夹,感觉更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参考弹簧笔的结构

结构不一样,圆珠笔为进退关系。这个构件要实现单次进程4mm,最终总进程40mm。感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不是专业做机构的,我只是有个想法看看行不行。齿轮和齿条连,然后齿轮上有两个接线点,可以将钢丝线更换 ...

谢谢关注,给装修工人使用,不想结构太复杂,成本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释一下。一,结构类似于胶枪,这个构件要实现单次进程4mm,最终总进程40mm;
二,红色和黄色之间 ...

打玻璃胶的那个枪符合你的要求,只是加以定位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