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多线条生成组

楼主(2019-08-07):
图上(6)说选择打开组,指的应该是图5-164上的两组边界线,但是应该怎么生成组?我选择边线的时候总是一条一条的选,不能生成需要的曲面,求助
图我不知道上传之后该怎么旋转,抱歉麻烦大家自行歪个头了

网友:
如果不是用草图而是直接选用面的边线,那么就要在选择框中右键使用选择组了,只能逐一选择。

网友A:
本帅只会把图片旋转,其他的就不会了,期待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帅只会把图片旋转,其他的就不会了,期待高手。

哈哈哈哈啊啊啊啊

网友:
UG曲面造型,可实现的方法很多,为啥一定要把曲线弄成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