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帝0T系统无模拟量输出,上电M03就动作

楼主(2019-08-07):
请教各位同行:上图是不是ULN2803A的问题还是TLC7524CN的问题,还是其它问题,

系统走X,Z正常,主轴无模拟电压输出,系统上电,M03电路23.5V

网友A:
看楼主的手指,感觉挺辛苦的啊,加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手指,感觉挺辛苦的啊,加油!

或许不是楼主的手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许不是楼主的手指呢。

正是

楼主:
换了2803芯片,大都正常了,就只M03无输出电压,不太明白凯恩帝的主板是如何控制的,只好用M04来代替主轴正转了

网友C(2020-07-22):
模拟量是看455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量是看4558

4558好象是模拟电压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