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转弯时的扭矩要怎么计算

楼主(2019-08-08):
直线行走时需要克服的是滚动摩擦,转弯时克服的还有其他的什么阻力吗

网友:
影响汽车转向力矩的因素很多,要根据汽车转向机构的受力分析,计算方向盘的转向力矩。找本书好好看看这章节的计算,有一本《叉车的设计计算》有详细的受力分析和计算过程,叉车也是一类特殊的汽车,原理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只要没有收油门,发动机转速不变,扭矩是不会变小的。从物理学角度分析,由于汽车在转弯时,由直线运动改为曲线运动,受力由原来的一个方向变为多个方向,汽车为了克服其它方向的力,前进方向的力就会减少,造成车速降低,给人的错觉是发动机的牵引力变小了,也就是扭矩变小。另外,人们在转弯时习惯性的收油门,速度会降低,也会造成发动机在汽车转弯时牵引力变小的错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没有收油门,发动机转速不变,扭矩是不会变小的。从物理学角度分析,由于汽车在转弯时,由直线运动改为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