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铭牌上的转速值是怎么来的

楼主(2019-08-08):
请问各位大侠,尤其是电机生产厂家技术人员,异步电机铭牌上的转速值是怎么来的,是理论计算值还是实测值?是什么前提条件下的计算值和实测值?

网友A:
额定转速和最大转速都是厂家实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定转速和最大转速都是厂家实测出来的。。。

没看到最大转速这一参数,额定转速是在什么前提条件下实测出来的?

网友B:
铭牌上的转速是额定负载下的转速值。电机实际运行中的转速是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的,看看异步电动机的机械特性曲线。

理论转速计算:n=f*(1-s)p

n——转速;
s——转差率;
p——磁极对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铭牌上的转速是额定负载下的转速值。电机实际运行中的转速是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的,看看异步电动机的机械 ...

谢谢回复,客户就这样追问我,问我为啥设备出厂试验转速与电机铭牌上转速不一致,这种非专业人员的问题,我也很无语,只能求助+确认,

您说的这个转速是电机在额定电压下,在额定负载下,运转的实测值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客户就这样追问我,问我为啥设备出厂试验转速与电机铭牌上转速不一致,这种非专业人员的问题, ...

最大转速等于频率×级对数。负载很小时,电机输出扭矩小,电流小,转速高。随着负载增加,转差率会适应负载自动变大,线圈切割磁场线频率增加,电机动子电流分量增加,提供了更大的扭矩,满足负载驱动要求。电机铭牌上的转速应该是对应电流下的转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客户就这样追问我,问我为啥设备出厂试验转速与电机铭牌上转速不一致,这种非专业人员的问题, ...

应该是额定负载下的理论值,你找版本《电机学》书看看。如果是试验值的话,试验条件,稍微变化,转速不会稳定在一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额定负载下的理论值,你找版本《电机学》书看看。如果是试验值的话,试验条件,稍微变化,转速不会 ...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