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易粘胶带的材质

楼主(2019-08-08):
那个大侠知道什么材质的黏性比较弱,打个比方就是把胶带贴在这个材质上,用很小的力就可以把胶带拉下来。厂里试验过用特氟龙材质的,黏性还是太大了。

网友:
油性材料,或者表面镀膜,双面胶表面的那种膜

网友:
表面涂硅油。就像不干胶的那张纸,双面胶的那层纸。

网友:
把“不容易粘胶带”这几个字重新组织一下就是你想要的东西了,它比特氟龙,离型纸之类好太多太多了

网友A:
可以贴胶带的话就简单咯,各种胶带多的很。不能贴的话就要在表面做一些防粘涂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贴胶带的话就简单咯,各种胶带多的很。不能贴的话就要在表面做一些防粘涂层

就是不知道防粘涂层是什么样的,有具体叫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防粘涂层是什么样的,有具体叫法吗?

据我了解,目前防粘涂层没有统一的叫法的。各家有自己的工艺,做出来的效果有不同,简单的不正面接触胶面用铁氟龙就够了。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用3MM胶粘接。

网友(2020-08-31):
前一段时间用了防粘鸡皮胶带,什么材质忘了,淘宝上好多,胶带放上去一点都不粘

网友(2021-08-16):
有两种,一种要自己去找,适用零件复杂一些的,零件镀不粘胶材料的,让供应商给你配,打样给你试,镀的什么材料人家不会告诉你的,另一种通用点,叫发泡硅胶板,可以定制带背胶的自己贴,这个很便宜,可以做耗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