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US 304管道在弱酸环境中防腐

楼主(2019-08-08):
我司现在正在做一条PH3.5左右含硫酸的污水输送管道。原本的设计采用的是316L的管道,现在改成304的材质。设计方明确指出管道使用期限为2年。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DN300到DN500管径的304不锈钢管道在PH3.5的环境中防腐性能怎么样?  是真的只有两年左右保证不漏水吗?

网友:
国产牌号的304盐雾都过不了  进口SUS304盐雾测试24H是没问题的  借你参考下

网友A:
为什么不用高分子材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高分子材料呢?

之前使用了UPVC管道,但是采购和施工工艺都不好,弯头处漏水很严重,客户看不下去了,要求改成SUS304 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使用了UPVC管道,但是采购和施工工艺都不好,弯头处漏水很严重,客户看不下去了,要求改成SUS304 焊 ...

304焊管用不了2年的,相信我。至少也要用法兰连接的非金属衬管

网友B:
“PH3.5左右含硫酸的污水“是强酸腐蚀介质,污水管道有多长?污水管道一般管壁厚度不会太厚,316L材质的管道恐怕怕够呛,不过可以做个试验,心里就有数了。

以前看资料有宣传用哈氏合金涂层的管道能防强酸腐蚀,你可以咨询下厂家。

网友C:
之前做过不锈钢卡圈的盐雾测试,可以到达720小时的中性盐雾,具体牌号是SUS301,SUS303还是SUS304,不太清楚了,有需要可以帮你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H3.5左右含硫酸的污水“是强酸腐蚀介质,污水管道有多长?污水管道一般管壁厚度不会太厚,316L材质的管 ...

国标的壁厚在5.0-5.6.管道不算长  总长在二三十米,主要是污水处理罐体的回流。很奇葩,罐体和泵体以及一部分管道选用了316L,其余的又选了304的管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做过不锈钢卡圈的盐雾测试,可以到达720小时的中性盐雾,具体牌号是SUS301,SUS303还是SUS304,不太清 ...

现在的使用情况是PH3.5的弱酸环境,不知道两个情况有没有可比性。

网友D:
我以前遇到过304不锈钢管焊接304不锈钢螺纹接头,第一天用水试了下密封性,第二天发现焊接处生锈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PH3.5左右含硫酸的污水“是强酸腐蚀介质,污水管道有多长?污水管道一般管壁厚度不会太厚,316L材质的管 ...

楼主他们公司316的不锈钢都不用,哈氏合金就更别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遇到过304不锈钢管焊接304不锈钢螺纹接头,第一天用水试了下密封性,第二天发现焊接处生锈了。

我们也担心从焊接处开始腐蚀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他们公司316的不锈钢都不用,哈氏合金就更别提了。。。

是的  为了省一点材料的钱  后期维护维修更换都是大麻烦

网友:
这个在钢厂常用,一般方案是316L管材,不行的话升级为陶瓷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为了省一点材料的钱  后期维护维修更换都是大麻烦

其实你们用304替代316也省不了几个钱,不太明白为什么你们公司要去冒不成比例的风险。
如果污水中硬质颗粒不多、流速不是很快,可以考虑一下复合材料的内衬/涂层,价格应该不高。

网友:
可以考虑先用盐雾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