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插座……居然还能转!

楼主(2019-08-08):
这真的不是 Muji 那款壁挂式 CD 机吗?

来自设计师 Eunsang Lee 的创意,
而他之所以会设计这么一款插座,
其初衷你绝对想不到!

看上去就是个外方内圆的结构,
中间的“插孔环”上,
分布着至少 6 个插孔位,
因为这个环状结构可以旋转,
所以使用起来还算方便,
你总是可以找到合适的体位角度,
将你的手机充电器插进其中~

可以放在地上、桌子上使用,
也可以壁挂使用(对,向 Muji 致敬~),
除了插座这一基本功能,
额外的还提供两个 USB 充电口,
和一个无线充电位。

最后要说到的,
是开头卖的那个小关子,
你知道设计师最开始是为啥要把插座设计成环形吗?

他说,
这种结构可以保证插孔不落灰。

爱稀奇

网友:
孔位朝上应该会进灰吧

网友A:
我想知道这东西多少钱?我记得设备用的通电滑环模块挺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这东西多少钱?我记得设备用的通电滑环模块挺贵的

滑环应该不便宜啊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这个插座可以旋转的话,里面的电路走线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