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搞有限元分析

楼主(2019-08-08):
背景:剪叉式升降,台面总承重物体350kg,台面长宽1840*940mm
计算时采用矩管80*40*3mm的长1700来设计剪叉臂。
所求这四根矩管能承受得住吗?

网友A:
从形变量来看,承不住

网友:
最大应力有多少? 是不是超过材料许用应力许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形变量来看,承不住

外部载荷力,我采用的是350kg,是不是四个压力部位,每一个都是350kg?所以才会变形这么厉害?

网友:
如果就这个图上的结构,我只能说,壮士,满饮这杯。

网友:
中间芯轴直接固定不对吧,而且四个端点分别加力是不能模拟上面的台面的。台面会固定四角,变形不会这么大。

网友:
你这边界条件设置明显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部载荷力,我采用的是350kg,是不是四个压力部位,每一个都是350kg?所以才会变形这么厉害?

如果选择按条目则是每个点线350k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选择按条目则是每个点线350kg

原来如此。谢谢你!由于我是新手,所以有很多不明白。谢谢你的指点

楼主:
如果不够,是不是要增加臂叉材料的厚度?

网友:
你这是装配体分析 直接分析肯定错误

网友C(2020-03-20):
固定方式有问题,中间的地方你采用了固定几何的质量是不行的!

网友:
我是新手,有很多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方式有问题,中间的地方你采用了固定几何的质量是不行的!

你好。我那个是固定方式有问题,本来是左下端是固定铰链、右下端是活动铰链、中间也是活动铰链、左上角也是固定铰链和右上角活动铰链。
按图所示全部固定了,上面承受重量是会导致上面四个接触面变形8mm多!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