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备台面如何确定

楼主(2019-08-08):
目前设备使用的是铝合金机架   台面尺寸1800*650  固定于机架上   台面上有电机若干 通过联轴器驱动负载  联轴器容许偏心1.2mm  请问台面的平面度 平行度需要多少  用工业不锈钢板不加工直接使用是否可行

网友:
跟具体结构有关

网友:
研磨钢板,电镀,厚20

网友:
多台电机组成的机构之间有相互联系吗?多台电机都运行时,会不会振动比较大?台面的刚度足够的话,平面度按正常标准取就可以。如果设计有精度要求,那么可以提高平面度的平面度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