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常见问题和解决方案整理

楼主(2019-08-08):
电磁流量计常见问题1、电磁流量计显示成零报誉如何处理?
    答1)使液体充满管道改变安装方法或安装地点。
    (2)拆洗电极。

2、在打雷等产生冲击电压干扰时,电磁流量计工作不正常应如何处理?
    答1)传感器接上地线.
    (2)已接地线的,检查排除接地不良状况。

3、聚合物驱注入井水表发生故降,估水时间不得超过多长时间?
    答:聚合物驱注人井水表发生故障,估水时间不能超过24h

4、如何正确合理地选用电磁流量计?
    答:电磁流量计的选用,应考虑口径与量程、压力、温度、内衬材料及电极材料、现场工况条件等五点情况。

5、电磁流量计安装环境应条何选择?
    答1)安装场所不应有强烈震动。
    (2)应尽量避开具有强电磁场的设备(如大电动机、大变压器)等;
    (3)选择便于维修、活动方便的地方。

6、电磁流量计在运行开始时显示波动10%以上灸何原因造成的?
    答:(1)水平安装时,流体未充满整个管道。
    (2)接地有故障。

7、运行中的电磁流量计显示跳动是什么原因?
答:(1)电极被绝缘物体完全覆盖或严重覆盖。
(2)电极处泄漏等原因使电极对地的绝缘能力降低。
(3)脉动流。
8、电磁流量计垂直安装时,对介质有何要求?
答:(1)介质流动方向应该自下而上。
(2)经过变送器要确保测量管内充满介质。

9、注入站电磁流量计是根据什么原理制成的?它由哪几部分组成?
    答:注人站应用的电磁流量计,是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原理制成的。它由变送器和转换器两部分组成。

10、注入站电磁流量计计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答:被测介质流经变送器产生感应电动势,然后由转换器转换成0一20mA或4一20mA直流信号输出。

11、电磁流量计的特点有哪些?
    答:(1)能准确计量流量,是非容积式计量仪表;
    (2)测量范围较宽,反应快,压力损失小。
    (3)被测液体的温度、压力、粘度和流动状态对仪表显示值影响较小。

12、电磁流量计在使用过程中有哪些优点?
    答:(1)变送器结构简单可靠,没有运动部件和节流部件,不会发生堵塞,流体通过没有压头损失;
    (2)不受被测介质的温度、粘度、密度、压力等物理参数变化的影响;
    (3)量程调整余地大,可达1:100;
    (4)无机械惯性,反应灵敏,使用维护方便。

13、对于新安装的电磁流量计,运行过程中如何判断故障?

答:对于新安装的电磁流量计,运行过程中可根据转换器的输出电流或数字显示仪的指示情况来判断故障。

14、电磁流量计安装完毕后,在通电前要检查哪些内容?

答:1、检查所有敷设好的连接电缆是否良好,有无不通、短路、绝缘等故障

2、防爆型的电磁流量计必须检查电缆装入的接线盒与箱体内是否密封。

网友A:
安装流量计时,流量计入口和出口的直管段的长度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流量计时,流量计入口和出口的直管段的长度有要求吗?

这个我问一下啊,然后回复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流量计时,流量计入口和出口的直管段的长度有要求吗?

一般是前10后5倍管径的安装距离,也可以参考选型手册(产品配套的)

网友(2024-02-22):
长进段出,前10D后5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