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伺服电机选型计算

楼主(2019-08-08):
求助大神告诉我一下如何选型与计算,电机带动丝杆运动,两边是直线导轨,产品总重30GK,需要100mm/s,丝杆直径12导程4mm,能不能写个简单易懂的选型公式,谢谢了

运动方式

运动方式

网友A:
最简单就看力矩就完了,加速时间按0.1s。算出加速度1m/s2。
然后需要轴向力F=m*a+f,摩擦力f估计按个10N。F要40N左右。
你丝杆导程也选了,通过F计算电机需要扭矩0.1N*m左右,选个50W的都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就看力矩就完了,加速时间按0.1s。算出加速度1m/s2。
然后需要轴向力F=m*a+f,摩擦力f估计按个10N。 ...

30KG你选个50W就够了啊?

网友C:
我有个表格选型啥的都有,需要的话加Q3462144414

网友:
不用管力矩大小,关键是惯量匹配。
在丝杆机构上,惯量匹配了力矩自然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985366-1-1.html  这里有计算的软件,代入数据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条件不够 大概0.2N.m ,不加减速机的情况下

网友:
这个用私服有点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KG你选个50W就够了啊?

他这速度慢啊。一般懒得算直接上100W电机或者42的步进都行。
真用50W的电机也能带得动的,就是没什么余量。

网友(2019-10-27):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表格选型啥的都有,需要的话加Q3462144414

你好,可以加个QQ吗?我下载了你的表格有些看不明白,714811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