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缸选型我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9-08-08):
1.深沟球轴承当轮子,轴承外圈跟板接触时候,摩擦系数是多少?
2.水平状态下,气缸的外力F=μmg+ma,这个公式里面ma占很大的因素,但是网上很多选型计算案例没有把ma算进去?

网友:
查一下摩擦系数表。

网友A:
因为只有重力,没受外力,所以没有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只有重力,没受外力,所以没有MA

ma计算是根据网上一个制作的非标选型excel里面的

网友B:
把这个题目详细描述下,轴承当轮子使用在什么板上滚动?轮子支撑的机构上承载多大的质量?运动状态是什么?气缸与这个机构是什么关系?

网友:
气缸动作基本不考虑中间状态的,只管起始和终止,中间当做匀速,所以基本不管加速度。
特殊情况自己再算m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题目详细描述下,轴承当轮子使用在什么板上滚动?轮子支撑的机构上承载多大的质量?运动状态是什么? ...

条件是这样的,麻烦您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