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铁棍和一根钢丝绳如何连接

楼主(2019-08-08):
如图所示,一根铁棍和一个钢丝绳,我原来是用吊环螺母和铁棍螺纹连接,但是螺纹牙连接强度太低,经常拉脱,求助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可靠的将铁棍和钢丝绳连接起来,谢谢。

一根钢丝绳和一根铁棍

一根钢丝绳和一根铁棍

吊环螺母连接

吊环螺母连接

楼主:
实现起来不太方便

网友A:
螺纹拉脱。螺纹是m几。拉力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拉脱。螺纹是m几。拉力多大

m3  100N就给拉脱了

网友(点评):
你就不能上高强度等级螺纹,比如 12.9级螺纹和螺母。。 100牛,太小菜吧。

网友B:
在杆上打孔,套圆环,钢丝绳穿环用卡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杆上打孔,套圆环,钢丝绳穿环用卡扣就可以了

套圆环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套圆环 是什么意思啊

杆子上面打合适的孔,穿个环进去(看图片你的钢丝相对你的杆子来说还是比较粗的,不能直接穿钢丝,所以需要转接一下)

网友:
100N拉断M3,是不是材料或者螺纹的尺寸有问题?

网友:
拧上吊环之后用锤子把螺纹端部敲扁

网友:
淘宝搜索一下吊具,索具,钢丝绳一般就是绳子与绳子用个东西铆住形成一个环。

网友:
把杆头部分弯成环,焊接,再穿钢丝,用绳扣锁死

网友:
扭入,插个卡位销子

网友:
这个用铝扣就行了,某宝上有

网友:
杆应该是Q235的材质吧,查的抗拉极限370MPa;
M3有效应力面积5.03mm^2;
最大拉力F=5.03*370N=1861.1N
按屈服强度算的话
Fmax=5.03*235=1182.05N
所以可能是杆子的外径过小,m3螺纹标准外径2.88-2.98,你可以量一下看看外径多少,国产的钢材一般都偏小。

网友(点评):
这么一算,就直接打脸楼主吧。 不怕你牛逼,就怕你太认真。

网友:
是不是螺纹不合格?

网友:
标准连接工艺是用“卸扣”,规格查钢丝直径。千万不能焊接。

网友:
类似于这种形式套在丝杆上

网友:
检查一下材质以及螺纹加工是否合格,按照标准来说4.8级M3的螺栓就可以承受2000N的拉力。

网友:
在铁棍的一端焊接一连接部件,用卡扣将钢丝绳扣死在这个连接部件上。

网友:
钢丝绳夹

网友:
在吊环上做文章行不行  不知道你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铁棍链接端砸扁,钻一大于钢丝绳直径孔,孔口倒角C2,钢丝绳穿过后八字套压紧。

网友:
不是有种东西叫锁扣么,专门用于钢绳起吊用的。

网友:
绳索扣具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吊环螺母里  加螺母

楼主:
谢谢各位啊,我昨天做了下实验,发现不是因为强度问题引起的脱落,是因为自锁性能差引起的,焊接的话不考虑,我其实还是想能够拆卸的,吊环螺母也可以不用的,只要是能把钢丝绳和铁棒连接起来就好

网友:
把你上面的环焊接上去,然后用绳卡固定住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啊,我昨天做了下实验,发现不是因为强度问题引起的脱落,是因为自锁性能差引起的,焊接的话不考虑 ...

那是不是防松螺母就行了。。。

网友:
在吊环两头加螺母拧紧,防松

网友:
铁棍折弯,钢丝绳插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不是防松螺母就行了。。。

我刚买的防松螺母,还没到,应该可以了

网友:
钢绳好像有扣的跟链条有接头一样,我们是做链条的,还是去买个扣吧

网友:
看看周围有没有海军朋友。舰艇上,这个,应该是标准了吧。

网友:
不想搞这么大动静?

只告诉你一个人,不许跟别人说:你这个图里,我没看见两个螺帽。

网友(点评):
终于跟上老大的节奏啦!

网友(点评):
很简单而平凡的经历啊:单柱气缸,轴头上都带着螺母,不管你用不用。好,你不用这个螺母?就楼主这个下场了。

网友:
钢丝绳可以做压制头

网友:
一般设计时不考虑螺母的受力和丝的受力情况,只要按照要求选择了足够的攻丝深度,和旋入深度,钢件深度为1倍直径,铸铁为1.5倍直径,铝件为2倍直径;
螺栓受力有三种:
1、松连接没有预紧力,螺栓受1倍力,就按一般的圆柱强度计算;
2、只首预紧里,靠摩擦力来平衡在和的,螺栓受预紧力产生的拉应力,和旋紧时的剪切应力组成的复合应力,螺栓受1.3倍力,还按圆柱算;
3、预紧之后,又施加了轴向载荷,如果是静载荷则和第二种差不多,(预紧力+拉应力)×1.3就是用来计算的力,动载荷就复杂多了。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只有焊起来的了吧

网友:
焊接不好吗??

网友:
30楼的方案就可以

网友:
需要拆卸就用锁喉

网友:
焊接铆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