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304 6*850*1100 机加工平面度需0.2MM 作何处理可以直接机加工达到要...

楼主(2019-08-08):
不锈钢板件,304材质  6*850*1110mm .客户要求成品平面度为0.2mm. 目前的工艺是: 6.0准板加工、镭射加工单边留1.5mm、校平机平面度整平到0.2左右。 机加工做后完平面度超过1.0mm, 目前的原材料应该没有做过别的热处理工艺,试问原材料能做固溶处理吗 或者别的工艺

网友:
这个尺寸自己就变形了

网友:
短边/板厚=850/4=141.7, 从力学上讲,你这板子都不属于薄板了,而是膜板了。热处理又不能大幅提高弹性模量,做热处理也提升不了多少刚性。随便风吹草动就变形了,单独加工意义不是很大。
个人建议校平后做去应力退火,或长时间时效,已消除热轧和校平的应力。 之后装到它的支撑部件上再加工。

网友:
校直后平面度达到0.2mm,最好就不要加工了,直接使用,如果平面再加工,一定会出现不平的情况的

网友(点评):
尺寸还没有到位啊

网友(点评):
是啊,已经产生应力了,所以才变的型

网友:
射加工单边留1.5mm????为什么留?什么作用?

分两次加工,正反各做一半的孔!两次装夹如何?

网友:
周边焊等厚钢板,然后校直后上平面磨。

网友:
加工变形大,表面只能磨

网友:
加工完,用夹具夹住回火去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