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结构是否合理,特别是轴承座固定

楼主(2019-08-08):
轴承座的固定是否合理:
  焊接板,导轨的板厚15mm,另外个10mm,其他的6mm(短)

网友A:
“滑块固定,导轨动”,看不出滑块怎么固定。

网友B:
结构是没问题,就问悬臂多长,和你选的滑块,滑块间距。算算不就得了。你特别的轴承座固定呢?在哪里?

网友:
滑块沿着导轨运动,感觉在导轨侧的质量要重一些,会不会向右上方倾翻?最好底部做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底板,放置,整个机构倾翻。

滑块移动时,上面承重有多少?安装导轨的板厚16mm,刚度应该也够了。

网友:
轴承座呢? 发帖好歹要让别人看得懂吧

网友C:
我看可以,导轨选好型号对装配有要求。

网友:
载荷不是很大,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块固定,导轨动”,看不出滑块怎么固定。

滑块是固定在另外个机构上的,我隐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是没问题,就问悬臂多长,和你选的滑块,滑块间距。算算不就得了。你特别的轴承座固定呢?在哪里?

悬臂1400mm,轴承固定座焊接在1188.74N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可以,导轨选好型号对装配有要求。

导轨滑块系列是HSR45B

网友(2019-10-09):
看不到轴承座。。。

网友:
轴承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