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59-3-2铝黄铜材料硬度热处理工艺咨询

楼主(2019-08-08):
最近设计想用HAL59-3-2的铝黄铜棒材,看中了它的导热系数高。想询问下有没有用过或者了解过的朋友,现在我咨询的供应商提供的参数这种材料有软料和硬料之分。软料硬度75HRB,硬料155HRB(我查了下相当于40HRC左右不知道对不对)。现在问题就是不知道供应商提供的参数准不准,感觉这材料硬度不会这么低。如果参数对我就想买软料加工后在热处理,有没有朋友做过类似的热处理的,能不能提供下热处理工艺。热处理后材料的导热系数会有影响吗?

网友A:
石墨铜套的常用材料,估计做这个的了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石墨铜套的常用材料,估计做这个的了解些。

谢谢回复,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无油衬套,我查了下无油衬套大多用的是高力黄铜,与HAl59-3-2还是有点差异,不知道热处理工艺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B:
之前查到过退火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查到过退火的参数

谢谢回复,我也查下手册。